连接不上这是什么问题呢,是得先电机学习才行吗?

楼主(2014-06-07):
连接不上这是什么问题呢,,,先谢谢大家,换了USB口也不行,飞机上电了,也开控了,好旧没玩了,拿出了准备调整一下,是需要从新电机学习一下吗?具体顺序?
连接不上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调参软件是不是最新版?是不是接在LED的USB口上?(善意的提醒,有人插错过)

网友:
主控器上的几个通道插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是不是最新版?是不是接在LED的USB口上?(善意的提醒,有人插错过)

是最新的,是插在了  led的插口上。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的端口是否能显示安装好的DJI驱动

网友:
只能一样样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的端口是否能显示安装好的DJI驱动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怎么办?

网友:
你电池接了吗?

网友:
主控通电,接上USB后手动安装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B:
你这是主控没上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主控没上电吧

上电了  哎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电源模块有没有插错接口呢,插上后电源模块的灯是不是亮绿色,如果驱动没装好,应该是暗绿色。

网友:
驱动你安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