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啊,有用,采纳的,送东西!!!(邮费自理)

楼主(2014-06-07):
跪求大神,帮忙解答,四轴,重量2kg那样,桨最高上12寸桨,现在准备上1255这个桨,电机选什么型号,多少kv最合适啊,电池的话上3s,4s那样,跪求帮忙

网友:
哈,大神来也,,,二kg不是很重,,,没米就用  <F4006  680KV 盘式无刷电机>

网友:
我一次回复不可超过9个数字,唉~

网友:
上1245的桨,这几乎最便宜的盘式电机六十多块,性价比高,这个电机的最大拉力达1.4KG哦,,

网友A:
朗宇的X5108S KV380的,还有的,我必须一点点发,这是规则

网友:
上APC1238的拉力最大1.6KG左右,,还有我说的都是最大拉力,不是平均的,  满油门,满电

网友:
电池都是3S即可,,30-40A电调就可以的,,,还需要其他的吗?比如飞控,机架,等等

网友:
终于,完了,,又是超过9个数字又是30秒间隔

网友B:
4S+TM3110-720KV+APC1238,单轴价格450左右
4S+X3108S-720KV+APC1238,单轴价格200左右
4S+X3508S-700KV+APC1238,单轴价格210左右

网友:
3S+F4006 950KV+APC1238,单轴价格80-90的样子

网友:
楼主要是选了我的就把东西送给沙发那位……我刚买了很多东东,现在邮费都付不起了……

网友:
看你这么诚心,听我的没错,你不会后悔:----电机JF2814,500KV(效率更高) 或710KV(机动性更好),电池4S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TM3110-720KV+APC1238,单轴价格450左右
4S+X3108S-720KV+APC1238,单轴价格200左右
4S+X3508S-700KV+ ...

700kv是不是有点高啊,12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的X5108S KV380的,还有的,我必须一点点发,这是规则

这个电机还真没听过,刚才看了下,太大了

楼主:
现在决定用3508这个电机,配的是1255这个桨。亲们看好,是1255。现在在kv上面纠结了,选700感觉太高了,选580有人说太低。纠结啊,电池是3s或者4s那样!突出一个高续航想!!!

网友:
果断上上朗宇3508电机加155浆,11.1V力效最高,要优于4108,最高拉力相差仅仅百克 ,但在50%  ,65%  等油门值的电流却小的多,拉力几乎没多大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决定用3508这个电机,配的是1255这个桨。亲们看好,是1255。现在在kv上面纠结了,选700感觉太高了,选5 ...

刚去逛贴吧,来晚了,放心,700KV左右的不高,4S配11-12寸桨均可,注意起飞重量,说实话,X3508S我觉得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还真没听过,刚才看了下,太大了

不好意思是4108,,,上4S电池的  apc1238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决定用3508这个电机,配的是1255这个桨。亲们看好,是1255。现在在kv上面纠结了,选700感觉太高了,选5 ...

一般用4S  kv值低些,,,3S  kv值高些

网友:
楼上这个582小兄弟,想得奖品心切呀,不过这位小兄弟的建议有点误人啊。

网友:
目前我的H4 680用的是朗宇X3508S 700KV配APC 1238桨
起飞重量在2000g左右、8000mah 3S电池

网友:
用九哥的电机吧,还不错

网友:
4S+X3508+700KV+APC1238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去逛贴吧,来晚了,放心,700KV左右的不高,4S配11-12寸桨均可,注意起飞重量,说实话,X3508S我觉得最 ...

刚才收了3508,4个560kv的,用12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收了3508,4个560kv的,用1255,

4S的话560KV有点点低,但是2公斤是无压力了,将来有米了也可以用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的话560KV有点点低,但是2公斤是无压力了,将来有米了也可以用6S的

6s电机3508,560kv,1255这效率咋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6s电机3508,560kv,1255这效率咋样啊

起飞重量,电机,桨都确定了,几S的区别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电压对效率的影响几乎没有,但是大机都用高压的,原因是相同的功率下,电压高,电流就低,电流低对线路的要求就低,航模的电流大,线又小,所以本来对效率没啥影响的电压在飞机上就有区别了,但是也不严重,所以无所谓,用不用6S的主要看你有多少米,6S的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电机,桨都确定了,几S的区别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电压对效率的影响几乎没有,但是大机都用高压 ...

等我试试,看看效率

网友:
看来建议3508的比较多

网友:
送电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