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云台,一上电就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6-07):
现在有个XA狗3云台。但是手头上没狗3。空载情况下。上电10秒后一直在抖。这是不是没装狗3的原因?还是云台本身问题要返修?

果然是这样 要装狗3才能用。

网友A:
你要是不装上gopro3,一直加电的话。等不抖动了,才应该返厂了。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加电前必须安装gopro。否则会损害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装上gopro3,一直加电的话。等不抖动了,才应该返厂了。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加电前必须安装gopro。否 ...

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