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HP100BL 到,小飞感受

楼主(2014-06-07):
一直提心吊胆的飞孤儿1号机.订了半个月的2号机今天到了,
小飞一下发现厂家有所改进
1 默认自旋速度加快了,有100%行程的尾舵量自旋速度已经足够快
2 不知道是新大桨还是三轴有所调整,翻滚足够快,可以像977那样一个舵贴地侧翻.
3 据说换了新的锁尾电机,转速很高,最大转速时候垂尾居然强烈共振,风力明显大很多.飞起来锁尾很硬.
  但是我打算要977的小号尾桨上,我觉得这个转速太高了

缺点:2号机的电调缓启动很难,要反复推油4-5次才能成功启动,不知道是不是大齿间隙太小.如果不注意摆正斜盘转速上来飞机会倾斜倒地,这个比较麻烦!
====
总体风格比原来的更灵活,一下子还真不习惯了.这个2号机按照惯例,暂时入库备用

网友:
终于把桨尖的凸起给去掉了。。。。不符合空气动力的东西,还增加震动和阻力

网友:
视频呢。。。万恶的字数

网友A:
炸过吗?耐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过吗?耐不耐炸

还可以.比较耐炸!

网友B:
我的二號機可能買得太早,要買三號機了。
一、二號機連續壞了電調,已發回廠修理,找來手上 Mx-10a 定速電調,不夠一星期也掛了,暫時無電調可用,唯有轉回有刷繼續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二號機可能買得太早,要買三號機了。
一、二號機連續壞了電調,已發回廠修理,找來手上 Mx-10 ...

977的电调应该也可以用吧?我现在这个2号的启动太难,如果行换977的上去

网友:
翻得快是三轴的问题???有点怀疑!。。。准备入一台试试看,跟MCPX对比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二號機可能買得太早,要買三號機了。
一、二號機連續壞了電調,已發回廠修理,找來手上 Mx-10 ...

晕 这么nb啊 幸亏我是有刷的

网友:
应该是换了新浆的原因

网友:
王子有钱死了,我一个飞机飞了三年,都没钱买新机哇

网友D:
拿到这批hp100bl,看了下,大桨夹厂家已经改了模具,比之前粗壮了,但套餐里另外的大桨夹还是原来很细的球头臂,刚按说明书试飞,吓我一条,小舵量控制很平稳,大舵量完全疯了一样,很不习惯,下次试试调小点螺距,副翼和升降

网友:
怎么感觉新版机机大了一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到这批hp100bl,看了下,大桨夹厂家已经改了模具,比之前粗壮了,但套餐里另外的大桨夹还是原来很细的球 ...

——大桨夹厂家已经改了模具——何时改为直拉杆???

网友:
又有新版,叫我这些老客户情何以堪

网友E:
dx8无法解锁电调,试了油门曲线,油门行程,尾电机都能转了,就是主浆死活不转,真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dx8无法解锁电调,试了油门曲线,油门行程,尾电机都能转了,就是主浆死活不转,真晕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
打开熄火,接电,再推油门50%,,退到最低,再加油门就可启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
打开熄火,接电,再推油门50%,,退到最低,再加油门就可启动了

谢谢先!已试过正反向,无效。按您说的方法,有电调解锁的声音,但主旋翼依然无法启动,随着加油门,只有尾电机有反应。高频头选得是jr模式,futaba是不可能了,难道要华科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 这么nb啊 幸亏我是有刷的

真估唔到,定速電調連續壞了三塊,比尾摩消耗更快,兩架 HP100BL 都變回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先!已试过正反向,无效。按您说的方法,有电调解锁的声音,但主旋翼依然无法启动,随着加油门,只有 ...

有可能是電調壞了,我兩塊原裝電調也和你的情況一樣,上一 flight 好地地,跟住下一 flight 就罷工,已發回廠修理,跟著連雜廠定速電調也極速收工,現在換了華科爾尾電調繼續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