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扑翼smartbird

楼主(2014-06-07):
     上次本打算单单做个轻型的扑翼机,用舵机减速组带动,详见此贴,只能说舵机的速度跟不上,但扭力还是有的。看着这两个翅膀,突然灵感来了,之前大二做过一个smartbird,翼展,用电木板做骨架,详见此贴。但是实在是太重,做到最后又放弃了,现在好了,用轻木可以大大的减重,其实整体骨架的结实程度还是可以的,翅膀都是镂空的,翼展只有,玩具齿轮,三级减速,,由于有些零件还没有装上去,速度太快可能有损害,看起来很柔和,其实两边的翅膀拍打角度有些许不对称,拍了这个视频之后又改了,现在两边基本上对称了,整体真的很轻,两个翼尖没有加舵机,只能自然变形,产生更大的推力了,就这样,亲们!

楼主:
   怎么数字超限了

楼主:
一些帖子地址发不了

网友A:
顶,lz好手工,就是担心强度。我跟同学做过两架,全碳纤的,一架翼根直接断了,还有一架飞了三十多秒扫齿了。这是我试飞的最好的一次了

楼主:
   图片来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lz好手工,就是担心强度。我跟同学做过两架,全碳纤的,一架翼根直接断了,还有一架飞了三十秒扫齿了。 ...

这个我看过,是你做的啊,佩服,飞的挺好,之前在大二的时候做过一架电木板材料的smartbird,翼展有1.74米,装上电机也能很好的拍打,但是太重,后来放弃了,在我的空间里有这个帖子。我的用轻木,应该还算结实,碳纤板太贵,没钱了,但是整机应该不会超过22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是你做的啊,佩服,飞的挺好,之前在大二的时候做过一架电木板材料的smartbird,翼展有1.74 ...

我只做了尾翼部分,还有试飞。其他是同学做的。不超过220克应行,我们这个是450克,2204电机勉强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做了尾翼部分,还有试飞。其他是同学做的。不超过220克应行,我们这个是450克,2204电机勉强平飞

...

   我也是用朗宇2204,感觉还行,扭力相当大,视频里最快的速度其实只有45%的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朗宇2204,感觉还行,扭力相当大,视频里最快的速度其实只有45%的油门

目测动力够。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动力够。祝爽飞

谢谢,请问你们做的外表蒙皮用的是珍珠板还是KT板呀

网友:
这个牛,就怕不抗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你们做的外表蒙皮用的是珍珠板还是KT板呀

做风筝的纸...不好用,很容易变形,所以气动性能差

楼主:
在无风的条件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风筝的纸...不好用,很容易变形,所以气动性能差

  哦,我打算尾翼和机身稍微用点2mm的KT板

网友A:
这个连杆拿轻木做不行吧...原地扑的快说明不了问题,要用手举着边跑边扑,才能证明强度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连杆拿轻木做不行吧...原地扑的快说明不了问题,要用手举着边跑边扑,才能证明强度过关

你说的是纸上面的几根轻木条是吧,那个只是用于模拟用的,我的连杆也是用碳纤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打算尾翼和机身稍微用点2mm的KT板

机身用epp比较好,扑翼机难免要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纸上面的几根轻木条是吧,那个只是用于模拟用的,我的连杆也是用碳纤管的

哦,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用epp比较好,扑翼机难免要摔的

这个也行,谢谢推荐

网友:
有创意,手艺也不错

网友B:
请问楼主 配件在那弄的到 或是在那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配件在那弄的到 或是在那能买到

全是自己手工制作,除了电子设备

楼主:
还是给点力吧

楼主:
现在很忙啊

楼主:
我快升级了

网友C:
楼住有这个飞机的资料吗?我很喜欢啊~~拜托发给我好吗?QQ99368489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顶,lz好手工,就是担心强度。我跟同学做过两架,全碳纤的,一架翼根直接断了,还有一架飞了三十多秒扫齿了 ...

楼住有这个轻木扑翼smartbird的资料吗?我很喜欢啊~~拜托发给我好吗?QQ993684895拜托了。

网友:
手工真好~~~~字数5iMX我爱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住有这个飞机的资料吗?我很喜欢啊~~拜托发给我好吗?QQ993684895

网上有这类资料哦,但是没有原稿图纸,自己到网上详细搜寻吧 Smartbir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住有这个轻木扑翼smartbird的资料吗?我很喜欢啊~~拜托发给我好吗?QQ993684895拜托了。

这个不是我做的,他们使用碳纤板做的,但很贵,有钱的话可以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做的,他们使用碳纤板做的,但很贵,有钱的话可以烧一点

好的 ,谢谢,祝你的轻木版的能够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lz好手工,就是担心强度。我跟同学做过两架,全碳纤的,一架翼根直接断了,还有一架飞了三十多秒扫齿了 ...

  你们的扑翼机的翼尖上有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lz好手工,就是担心强度。我跟同学做过两架,全碳纤的,一架翼根直接断了,还有一架飞了三十多秒扫齿了 ...

   你们的机翼上下都蒙了风筝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扑翼机的翼尖上有舵机吗?

单面蒙的,效率比较低。还有我们的是3通道控制,没有活动翼尖。其实这个机用方向舵转弯就行了,活动翼尖除非是自动改变迎角的,否则完全不需要

楼主(2015-10-30):
我又来了,会出改进版双舵机主动扭转smartbird,翼展还是1.16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lz好手工,就是担心强度。我跟同学做过两架,全碳纤的,一架翼根直接断了,还有一架飞了三十多秒扫齿了 ...

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