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出了点问题,偶尔会自动后仰,猛打方向还出现剧烈金鱼尾,但再动方向慢慢又会恢复

楼主(2014-06-07):
尾巴的问题是在调紧了小齿盘和尾前伞齿后出现的(原来空隙有点大扭矩大了会打滑),不是通常情况下的金鱼尾,而是猛打方向并急停的时候就会出现剧烈的左右摇摆,特别是向左打杆的时候,控上感度58,这时候我就把控上感度降到了50,再轻打方向就会恢复,但锁尾感觉又变弱了,只好又把感度加回去,等再摇摆的时候重复以上动作。。。。。有点纠结,而且今天在飞U型航线直线速度很快的时候也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把我吓得不轻。。。求解

另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在平飞的时候会自动后仰,如果不管它能自动翻过去。。。但又不是一直这样,修正后会好一会儿,不知啥时候又会自动后仰,这个影响稍小,但很是不爽。。。亦求解

x3高级套装版
50a电调
蝎子电机
舵机换成了kst215+515
mb
地平线dx8

另:今天过本人生日,首翻成功,求祝贺~~

二翻爽炸……求哀悼…………

网友:
这个真不懂了,看看是不是震动之类的吧。

网友:
真不知道啊

网友A:
1.听起来是你的尾舵机舵片球头位置不对,齿轮松紧没调整好。
2.可能因为齿轮松紧没调整好导致陀螺仪变傻自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听起来是你的尾舵机舵片球头位置不对,齿轮松紧没调整好。
2.可能因为齿轮松紧没调整好导致陀螺仪变傻自 ...

谢谢,齿轮我重新调一下
尾舵机没有中立点调整,我的球头装上去并不是垂直的,这个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B:
震动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么

去掉大小桨有点麻手,但悬停很稳当的,没有金鱼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大小桨有点麻手,但悬停很稳当的,没有金鱼尾

多麻。。别说和手机震动似的。。捏的住么。。带尾桨的情况呢。。我450当初带尾桨50油门尾管几乎没什么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麻。。别说和手机震动似的。。捏的住么。。带尾桨的情况呢。。我450当初带尾桨50油门尾管几乎没什么震 ...

这个怎么形容。。。。算比较麻的了,我这x3震动一直不小,但我看很多人都这样,也就没管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形容。。。。算比较麻的了,我这x3震动一直不小,但我看很多人都这样,也就没管它了

别人也这样?那不知道了。。可能和450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麻。。别说和手机震动似的。。捏的住么。。带尾桨的情况呢。。我450当初带尾桨50油门尾管几乎没什么震 ...

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