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拍学校,求指教.

楼主(2014-06-07):
   视频左右摆的厉害。求帮助。。。

楼主:
视频简单剪了下,没有调色,狗3+ 飞狗  飞越650

网友A:
三轴云台就不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云台就不摆了

除了3轴就没救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3轴就没救了么。。。。

跟加藤鹰学好神之手,手不抖了,操控就精准了,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加藤鹰学好神之手,手不抖了,操控就精准了,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雷锋~~~~~~~~~~~~~~~~~~~~~
...

求教加藤鹰是那位?

网友C:
你这剪辑的和音乐节奏不太协调啊
把每个镜头都剪短点,可能左右摆的就不是太明显了吧,你试试

网友D:
两轴云台摇头很正常 ····用软件稳一下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轴云台摇头很正常 ····用软件稳一下会好很多

什么软件比较好呢?  prodad感觉不是很明显的样子~

网友:
已经不错啦 稍微调整下就很好啦

楼主:
对~~~你是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剪辑的和音乐节奏不太协调啊
把每个镜头都剪短点,可能左右摆的就不是太明显了吧,你试试

音乐。。。随便加的。。。。恩恩我再想想从飞机本身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就在pr里面用prodad感觉还可以啊,你试试换一下prodad里面的摄像机模式。也可以试试在fcpx里面用Ne ...

话说。。。你是做影视的么?
对这些插件很熟悉呀。。。。
嗯~~~黑狗3+ 1080p  60帧 的可以么?

网友:
转方向的动作有点快了

网友:
我想做个六轴飞行器,是做业于航拍用的。这个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