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非常奇怪的与软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4-06-07):
这个软件可以和其它VBAR连接调整,但在与一个黄VBAR连接时,几次才能接上,显示已经连接后,点安装和确认,就会显示:已连接 超时。换一个VBAR,显示连接正常,也能进入调整数据,唯独这个VBAR不行。
求高人解答

网友:
上传了一个本地图片连接。。。

楼主:
有朋友告诉我,这个黄VBAR需要专门安装泰世版的软件才可以吆,晚上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A:
我的用手機調較完之後關了電後再開電 , ch2和ch3 不會動 , 在通電下拔去 ch2 和 ch3 的 sevro 然後再插上就可以動 ,再關電後再開 , 一樣不能動 , 有沒有大大可解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手機調較完之後關了電後再開電 , ch2和ch3 不會動 , 在通電下拔去 ch2 和 ch3 的 sevro 然後再插上就 ...

這是不良品,去換掉.....

网友:
我已換了另一個回來 , 問題都是一樣 , 氣死人 , 還未能再換........

楼主:
确定为VBAR问题,已经返回泰世客服,地点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