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汽油发动机

楼主(2014-06-07):
割草机汽油发动机是4冲40cc发动机 怎么改才能用在固定翼上 化油器能用吗 还有装上后怎么着车 是转动奖还是什么

网友:
改发动机需要很强的机械加工能力的,失败的机率很高,还不如几百元直接购一个空模发动机。

楼主:
谢谢40CC国产机性能怎么样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可是这个引擎功率重量比太低了,因为这种四冲机寿命很长。模型引擎就是要榨取动力,所以寿命不长。用这个引擎可以把机壳,手拉全部都去掉。反正尽量减重就是了,还有这个机子估计要个大点的飞机才装得下,还不能做暴力动作。乐趣减低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可是这个引擎功率重量比太低了,因为这种四冲机寿命很长。模型引擎就是要榨取动力,所以寿命不 ...

那它的化油器能不能用 CDI是什么 不好意思 我一直玩电动 的对油机没认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40CC国产机性能怎么样

怎么样,厂家都有数据的。我没有关注40CC的我看了30cc的,好像1KW都不到。你看功率吧很低,而且据买的人说,这个机器良品率比较低。毕竟价格摆在那。不过四冲的机子好像有机油槽。这个重量就更大了。不过真TMD的方便,直接加汽油就行。如果不怕折腾的话。买一个未尝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厂家都有数据的。我没有关注40CC的我看了30cc的,好像1KW都不到。你看功率吧很低,而且据买的人 ...

准备用割草机发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可是这个引擎功率重量比太低了,因为这种四冲机寿命很长。模型引擎就是要榨取动力,所以寿命不 ...

四冲程汽油机不能倾斜15度 容易润滑不良 那我看坛子里有人用割草机四冲发动机装在固定翼上 那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它的化油器能不能用 CDI是什么 不好意思 我一直玩电动 的对油机没认识

化油器应该没问题,CDI其实就是汽油机的点火装置,霍尔传感器装在曲轴上。可以给出曲轴的位置 根据霍尔传感器给出的信号。火花塞周期性点活,二冲和四冲汽油机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冲程汽油机不能倾斜15度 容易润滑不良 那我看坛子里有人用割草机四冲发动机装在固定翼上 那是怎么解决 ...

有机油槽的叫湿式油底壳,因为机器晃动会影响机器润滑。好一点的就加一个机油泵。把机油单独放在一个容器内。这个叫干式油底壳。跑车上基本都用这个。不过这么小的机油泵不好搞到啊。另外就像甲醇四冲一样把机油掺在汽油里,这个估计效果不好,因为四冲的机油粘度很大。积碳严重,而现在没有是四冲的机油而且还是掺混润滑的。二冲的机油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机油槽的叫湿式油底壳,因为机器晃动会影响机器润滑。好一点的就加一个机油泵。把机油单独放在一个容器 ...

别看是四冲的机器,但肯定要用二冲的润滑油,积碳不是太严重,但润滑路径我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看是四冲的机器,但肯定要用二冲的润滑油,积碳不是太严重,但润滑路径我觉得有点问题。

嗯,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机油。毕竟设计不一样。这个机器的其他地方不需要润滑啊。比如气门等不知道它是咋润滑的。我知道真车这个必须要靠机油泵把机油打到气门里。现在有些气门里面充的钠。毕竟这儿工作条件毕竟恼火。这个真的很麻烦。有些事看起来很美好,做起来很鸡肋。反正我不是太推荐。这样搞寿命又要下降很多。而且这个机子说的是不能长时间超过一定的功率使用。他这个功率确实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机油。毕竟设计不一样。这个机器的其他地方不需要润滑啊。 ...

参考四冲程甲醇机设计,是在压缩行程将少量包含润滑油的混合气上窜到气门机构,实现润滑。我想烧纯汽油的四冲割草机应该不会采用这样的设计。所以改装后,配气机构应该是得不到持久润滑的,工作时间长了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四冲程甲醇机设计,是在压缩行程将少量包含润滑油的混合气上窜到气门机构,实现润滑。我想烧纯汽油的 ...

嗯,对头。烧混合油的还是不如分开来的好

网友(2016-02-15):
割草机 航模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