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不给力

楼主(2014-06-07):
385电机速度慢,爬遇猫山时钢波箱没有打齿轮但感觉电力跟不上来。

另电机发热很明显,底盘金属板有热量是不是电机负荷大了?

网友:
有妖兽!准备战斗!

网友:
有妖兽!准备战斗

网友A:
产生热量啊,齿轮间隙过紧也会产生热量啊。不一定是因为电机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热量啊,齿轮间隙过紧也会产生热量啊。不一定是因为电机功率不够

波箱是HL的应该不会有齿轮间隙过紧问题。

网友:
换锂电吧哈哈

网友B:
应该负载太重,有时润滑不够或像楼上说的齿轮间隙过紧也会,尤其马达小齿轮的地方。可以查看一下,螺丝有时松脱,以为锁紧就ok了。其实这些重装备,更须注意最源头的动力是否被吃了,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田宫m26能不能上3s锂电?最近手里有一块想拿来用用看又怕烧

网友:
图照得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箱是HL的应该不会有齿轮间隙过紧问题。

我只是给出一个可能。万一这波箱有少许变形,你肉眼看不出来。可是齿轮间隙变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问题只是归结到马达上。要看全局。至于是不是波箱的问题。我也不知道。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很科幻

网友:
不行换锂电试试,最后一张喵星人是亮点,,,

网友C:
波箱加一级减速,电机换395的!热量不烫手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负载太重,有时润滑不够或像楼上说的齿轮间隙过紧也会,尤其马达小齿轮的地方。可以查看一下,螺丝有时 ...

也许是这样,这车 约3.7kg

而且用的是20A小电调。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呢?或者是385电机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箱加一级减速,电机换395的!热量不烫手应该没问题

波箱加一级齿这个加的一级齿轮在哪里去买呢?应该选择多少齿的,电机齿能不能不跟着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箱加一级齿这个加的一级齿轮在哪里去买呢?应该选择多少齿的,电机齿能不能不跟着换?谢谢 ...

拆个恒龙波箱就是了,貌似卖波箱的地方可以买到散装齿轮的

网友D:
镍氢电池供电电流不高啊!!还是镍镉,或者锂电给力啊!!

网友:
爬坡必须锂电 啊 够暴力 就是速度也快了 失真!解决的办法也就是换减速级数多的波箱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氢电池供电电流不高啊!!还是镍镉,或者锂电给力啊!!

镍镉放电能力比镍氢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镉放电能力比镍氢好吗?

除了容量小!但是C数比镍氢高!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