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套图传 出现技术问题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4-06-07):
各位大神先看看图把 我再介绍。

是这样的 我买的图传发射本来是给山狗3用的 哪知道山狗3不支持实时AV信号输出就换了鹰眼。哪知道鹰眼配的AV接口跟图传HDMI高清接口不一样我也不敢乱接。 再就是图传接收的接线问题,我是把接收的信号转接到上面这个AV转WIFI设备上用手机直接做监控。这里也出现问题,图传接收出来的是三根线,而转WIFI设备只有两根线,一根接UBEC电源,一根接AV信号。我就搞不懂怎么接了。 还有要是AV输出线和地线接反了会不会烧设备?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这是AV转WIFI的说明书
AV TO WIFI转接板提供windows,安卓,苹果端软件

高速,稳定的视频传输
*MJEPG格式的视频流传输
*视频无线传输,实现终端设备进行拍照和视频录像并回放等功能
*640*480分辨率视频显示
多平台多终端视频显示
*Windows端视频显示
*安卓手机端视频显示
*苹果手机端视频显示
简单易用,功耗低且供电方便
*5V供电,直插电脑USB
*功耗低,正常工作为1.3W左右
输入信号模式
*支持模拟摄像头,标准模拟信号输入
安全,可靠的WIFI链路
*支持以AP为中心的通信网络
*支持IEEE 802.11b协议
*支持外置天线,支持更远距离
完美支持AV图传接收机

网友:
看最后面的字体眼睛痛了。、、

网友A:
我问一下,因为我只能理解一部分,且不太确定,是不是你想用图传作为中继,到最后连接到AV转WiFi模块上,用手机等电子产品观看?

网友:
找到模块的GND,黑线接GND,AV信号线接到信号输入,红色电源接5V稳压

网友A:
图传发射上的,一般是黑是GND,白线是视频,而你鹰眼输出的线,自然就是接的黄色那个头的,中间的一般是视频,外面的莲花座是GND

网友:
而WiFi模块也是一样的,5V供电自然不用先理它,这边是红是视频,黑是GND,你也是一样,接到图传的黄色视频线上,一样是中间的是视频,莲花座的是GND

网友:
至于视频与GND一般接反是没事的,如果你怕的话,也可以短接试试看,一般是没事的

网友A:
话说那个显示器是什么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那个显示器是什么显示器?

iPad mini

网友:
引用 楼主:
iPad mini

我了个去。。有钱人啊。。不过WiFi模块有延时,真的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因为我只能理解一部分,且不太确定,是不是你想用图传作为中继,到最后连接到AV转WiFi模块上,用 ...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毕竟手头有个平板电脑,可以省去买显示器的钱。而且平板电脑的显示器清晰度比市面上7-800块的监控器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毕竟手头有个平板电脑,可以省去买显示器的钱。而且平板电脑的显示器清晰度比市面上 ...

如果你用的WiFi模块够好的,就不错,普通的会造成延时,至于连接方法已经说了,至于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WiFi模块够好的,就不错,普通的会造成延时,至于连接方法已经说了,至于是不错的

图传接收的三根线我还是没搞懂,一根AV信号,一根地线,那还有根是什么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传接收的三根线我还是没搞懂,一根AV信号,一根地线,那还有根是什么线呢?

不太明白,你说那是不是一分3的AV线,那么就是黄视频、红与白都是音频

网友:
接收黄是莲花头内孔是av,外圈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发射上的,一般是黑是GND,白线是视频,而你鹰眼输出的线,自然就是接的黄色那个头的,中间的一般是视 ...

请问一下,那鹰眼摄像头白色的莲花头是什么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那鹰眼摄像头白色的莲花头是什么线呢?

音频。一般都是红正黑负,白音频,黄视频,而如果没有黄的时候,白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那是不是一分3的AV线,那么就是黄视频、红与白都是音频

是不是把黄色的头子剪掉 AV接黄线 地线就接黄色外边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黄色的头子剪掉 AV接黄线 地线就接黄色外边的铜线就可以了?

你好,是的,一般这种莲花头都是有塑皮的是内芯,而外面包的通县就是GNd,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的,一般这种莲花头都是有塑皮的是内芯,而外面包的通县就是GNd,负极

明白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十分感谢!

没有什么,只不过这些是基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