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您来看下吧!

楼主(2014-06-07):
新买的S1000,今天上午通电试下,大疆的防电火花插头居然让火花给烧了,随之换上一个新的插头,插上后飞机就滴滴滴滴的一个劲的响,电机什么的就没反应

网友A:
这都是什么节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什么节奏呀

不知道啊   愁死了  大疆的售后也不露个面
真不知道这怎么整了  难道有点什么事都要返厂吗

楼主:
到底怎么回事 求救

网友B:
目测飞控已死。。。估计修理费用用不了1w的不必担心(因为楼主自己换了插头,dji免责,当然就算不换插头,dji也不会负责)

网友:
您的问题,周一早上会有相关人员跟您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飞控已死。。。估计修理费用用不了1w的不必担心(因为楼主自己换了插头,dji免责,当然就算不换插头,d ...

单接飞控 切换模式 LED还有反应   就接了一下电  飞控就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接飞控 切换模式 LED还有反应   就接了一下电  飞控就死了?

之前有个人新买的a2还是wkm因为供电模块故障,直接把飞控烧了的

网友C:
你好。请问目前wk能否正常连接调参?S1000是否所有力臂都在报警?    麻烦加我QQ  23558870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目前wk能否正常连接调参?S1000是否所有力臂都在报警?    麻烦加我QQ  2355887014

已加上

网友D:
最低都是PMU挂掉了 要是 飞控和电调都挂掉了 那就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低都是PMU挂掉了 要是 飞控和电调都挂掉了 那就悲剧

那就不应该了 如果说全废  那这东西还有可信度吗,接个一万的电池都烧,那些上16000的同志们就跟得小心了。不知说的对不对,看大家怎么理解了

网友E:
只要不短路,怎么能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不短路,怎么能烧呢

所以这才是重点  原因现在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