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飞控使用感受.....

楼主(2014-06-07):
本人从去年使用了XA的飞控,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刚开始觉得还挺好,很好调试。初步使用很爱惜很小心飞行,再说飞的也很少。慢慢的不断自己技术的提高飞的更加暴力,还使用过失控保护功能也就是自动返航降落。是故意使用还在地上画了个圈,看一下起飞点和返航降落点能有多大的距离误差。效果还算另我满意,距离误差不超过2米,测试几次都差不多。

后面,飞的次数多了也越来越暴力了在飞行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最少有四次在飞行的时候飞机就反过来了,就直接倒扣在地上。有三次是向右反过来,一次向后。哎呀妈呀.....吓人呐.....

第二,飞行的时候飞机突然向右自旋,同时绿灯快闪几下。吓一跳....

第三,飞行的时候突然有黄灯出现,飞机就突然向上飞。给我来个措手不及,冷汗.....

第四,油门杆在45%-55%这段没有反应,有些还要多些。这段距离给没有用的一样,空白。

      声明:本人不是有意说厂家的产品不好,只是使用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时遇到一些问题还希望有高手指点,本人是个菜鸟请厂家不要责怪,请版主手下留情给予解决问题的机会。

                                                                                          谢谢!

网友A:
不要吓我,你这样说,这产品行吗?

网友:
如何解决的

网友:
飞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应该及时降落,回家用电脑把飞控u盘里面的x.log文件上传并分析(上传网址log.xaircraft.cn),自己不懂分析可以联系QQ86360514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吓我,你这样说,这产品行吗?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现在在用WKM

网友:
WKM暴力飞行一年做比较后再发帖好不
正在拿不定主意时让你来了这一下更加

网友B:
xa飞控反复打大舵,飞机回掉下来,dji的来回高速航线,刹车的时候,飞机就会掉下来,
xa官方给的解释是,高速反复的打大舵,飞控计算不过来,dji就不知道了,dji是炸的莫名其妙,航线的时候,突然就一头炸下来
xa用了6套,一切正常,姿态模式在高楼区270的高度走航线,我是对xa比较放心,干活的时候真的可以放心去做
xa的原配,不能用原厂的高速电调带3110电机,那是找死的节奏,建议玩家换成飞腾30A
测试飞行的时候,要检查黑匣子数据,根据数据调平电机,要不然打航向的时候,转速不一样,并且4轴中有个轴会掉高度,动力一定要有余量
多检查飞机状态,少用什么分电板,镀金插头之类的东西,能焊死就焊死,另外,好赢电调也有品质不良的,自己多测试
如果你真的想找刺激,切手动模式去搞,不能在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搞,安心慢慢飞航线吧
xa的缺陷就是姿态模式下,定高不是很稳,一边走航线,一边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xa飞控反复打大舵,飞机回掉下来,dji的来回高速航线,刹车的时候,飞机就会掉下来,
xa官方给的解释是, ...

原厂电调拉圾,你也发现了,也被原厂电调炸过?
Xa的操控感的确要强过Naza和WKM,姿态响应好,DJI软绵绵的,特别是手动模式,Xa的远好过DJI

网友B:
原厂电调拉圾,你也发现了,也被原厂电调炸过?

原厂电调+3110电机高油门的时候堵转

楼主:
有道理,我每次摔机的时候都是打舵太大,然后就翻过来了。堵转的时候也有几次,只听见马达给猛刹车一样的感觉,一下暴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xa飞控反复打大舵,飞机回掉下来,dji的来回高速航线,刹车的时候,飞机就会掉下来,
xa官方给的解释是, ...

有道理讲的明白正准备下手XA飞控和O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电调+3110电机高油门的时候堵转

好可怕,我现在用的XA650pro套装,就是“原厂电调+3110电机”配“naza lite飞控”,不会哪天就掉下来了吧。。。

网友:
动力充沛才是安全的第一保证,如果有一半的动力余量,那么各种暴力弄吧,但现在加上各种设备云台相机等等,能有40%余量就算好了,再加上阵风等影响暴力飞还是小心吧。

楼主:
谢谢!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