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轴距折叠来了

楼主(2014-06-07):
最近又折腾一个轴距400的四轴,便携性大大提高,对机架进行了优化,也考虑了飞控及摄像设备的减震。配置NAZA V2 带OSD 5.8g500mw图传、飓风2212 kv980 、9047桨、飞腾10A电调、4S2700电池、联咏的行车记录仪,这个行车记录仪改了电压和视频输出线,整机重1.1kg。悬停15分钟显示电压13.7V,落地后一会测试电压14V。整个飞机还是重了点,主要所有的线没有截短,又是4S电,机架空重约为200g还是稍微重了点。

网友A:
应该把轮子拆了,好重的感觉

楼主:
等会上传一段视频

网友B:
去美院飞的所,你勒个jj也太漂亮了撒,那天下来飞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美院飞的所,你勒个jj也太漂亮了撒,那天下来飞哈啊

你一眼都看出来了索,厉害。你们一般都在那点飞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一眼都看出来了索,厉害。你们一般都在那点飞哦

你上面飞场到处都是。我们今天去的海尔路,平时都在大剧院,哑巴洞,嘉陵江北桥头下面,磁器口这些地方,明天继续飞,来不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飞场到处都是。我们今天去的海尔路,平时都在大剧院,哑巴洞,嘉陵江北桥头下面,磁器口这些地方, ...

下午有时间,你们在那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午有时间,你们在那点?

群头说明天,看哈你漂亮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头说明天,看哈你漂亮的机架

要的,明天看你们去那点哈。

网友C:
四个轮子看着就重,放四方向角度不同、不能行走的轮子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个轮子看着就重,放四方向角度不同、不能行走的轮子何用

减震咯

网友D:
为什么不去他们操场飞?我之前固定翼都在他们操场飞 人少 而且不会赶你 或者重大有一块很大的草地也很适合

网友:
楼主的图传和记录仪跟我一样,都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去他们操场飞?我之前固定翼都在他们操场飞 人少 而且不会赶你 或者重大有一块很大的草地也很适合
...

昨天只是顺路飞,去那点还是有点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轮子拆了,好重的感觉

轮子也就几克重量,我换成减震海绵吧!

网友E:
请问LZ是如何固定这记彔仪的?學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是如何固定这记彔仪的?學习一下

请看第6张图片,在记录仪的上面原来有个安装座的凹槽,我用了两个减震橡胶柱,一公一母的那种,公的插进去用AB胶固定。然后在机架相应的地方开两个控,用螺丝固定住减震橡胶柱的母扣就OK了。其实我的机架本身有减震的,不必要在记录仪上用橡胶减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看第6张图片,在记录仪的上面原来有个安装座的凹槽,我用了两个减震橡胶柱,一公一母的那种,公的插进 ...

谢LZ,,

有在用这种记彔仪在车上,, 但想不到如何稳固固定在云台上,, 谢了.....

网友F:
整得安逸哟  又可以耍一阵子了

网友G: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行车记录仪是不是二百多那个?效果怎么样?用的图传多大的?

网友H:
那个楼怎么好像生化危机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LZ,,

有在用这种记彔仪在车上,, 但想不到如何稳固固定在云台上,, 谢了.....{:1_57 ...

普通那种免调的无刷云台,要配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得安逸哟  又可以耍一阵子了

还是你设计得越来越精简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行车记录仪是不是二百多那个?效果怎么样?用的图传多大的?

对就是那种记录仪,清除了原有的OSD,只看得到录像那个红点,效果你自己看嘛,200多将就个。图传500mw的,在电磁环境好的情况下,把我的D10都飞到失控保护,图传都还有信号,600多米没得问题,用的三叶草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楼怎么好像生化危机里的。。。。。

艺术学校嘛,有些特别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普通那种免调的无刷云台,要配重吧。

我是一百六十多那款鋁合金狗云台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那种记录仪,清除了原有的OSD,只看得到录像那个红点,效果你自己看嘛,200多将就个。图传500mw ...

楼主的机架挺漂亮的,可以分享一下制作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一百六十多那款鋁合金狗云台架子.....

160多g吗?因为这个记录仪比较轻,所以要配重,论坛有使用无刷云台带这款行车记录仪的

网友:
哥们把你的400折叠图纸给一个,这个机臂可以用碳纤维的吗?邮箱871392308@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多g吗?因为这个记录仪比较轻,所以要配重,论坛有使用无刷云台带这款行车记录仪的

这种

网友:
用的什么桨?有没平衡过?~~~感觉好稳啊几乎无振动,赞一个!

楼主:
gf的仿apc浆,自己做过静平衡的。还将就吧,没有云台不能做大动作,否则画面有明显倾斜。

网友I:
我的行车记录仪跟楼主的一模一样的 请问楼主是怎么给它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行车记录仪跟楼主的一模一样的 请问楼主是怎么给它供电的?

自己改的5V供电插头接到接收机上面供电!

网友J:
楼主那种彩色的铝合金哪买的?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的5V供电插头接到接收机上面供电!

好的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那种彩色的铝合金哪买的?关键字?

某宝买的 铝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