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经验分享

楼主(2014-06-07):
一.ppm输入。  嫌飞控和接收机接线太多麻烦吗?apm飞控支持ppm输入,一下简洁很多。 方法:把输入的2.3通道信号短接,这样就可以在一通道输入ppm信号了
固定翼远航时一般用433接收机,433接收机一般有ppm输出的,比如这个

本来还想编辑图片的,结果加入连接后提示数字不能超过20个,怎么弄啊?

网友:
........一直这么用啊快一年了,很多人没有PPM板而已

网友:
若支持 sBus ..................... 就好了 .........

网友A:
不支持
用LZ的方法,须要用到PPM接收机,或者在现有的接收机上,加上一块PWM转PPM转换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
用LZ的方法,须要用到PPM接收机,或者在现有的接收机上,加上一块PWM转PPM转换器才行。

一般接收机都能改出PPM线吧

网友:
新出的那个升级版支持SBUS和JR卫星

网友:
ppm接收机似乎不多

网友:
貌似好多2.4G的接收机都是p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