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电调疑问

楼主(2014-06-07):
靠双面胶这里是不是电调所在位置啊?天气一热飞了几次 双面胶有点黏不住,只有一点点粘着 然后飞机有点不稳定 乱跑
我想确认下是电调发热导致粘不住,还是双面胶失效。如果是发热导致的,那夏天应该怎么处理 用个皮筋绑一下?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这,南方34度,木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B:
32度刚玩,无出现你讲情况!

楼主:
晕死好吧,我这气温还30不到呢。。

网友C(2014-07-14):
我这,南方34度,木有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