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怎么降低遥控器灵敏度 增加行程

楼主(2014-06-08):
转向太灵敏了  左右平移也是
感度已经调的很低了 还是没用

网友A:
这事是有点头疼,操作尽量柔和点吧。

网友:
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楼主是不是把这飞机真当玩具飞了?摇杆慢慢打,飞机动作就会慢的啊。

网友:
新手好问勤练习,远离人群勿炫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是有点头疼,操作尽量柔和点吧。

已经尽量柔和 摇杆动作幅度尽量小 飞机动作还是不够慢和平滑

网友B:
请把调参软件里的姿态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调参软件里的姿态感度降低。

已经降到2位数了 转向动作还是不够顺滑 ~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看一些视频和图片,很多老手都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两个遥控杆的中部进行操作,这样的操纵更加精确和稳定,也许对你问题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些视频和图片,很多老手都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两个遥控杆的中部进行操作,这样的操纵更加精确和稳定, ...

他们是把里面的回中弹簧都给下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是把里面的回中弹簧都给下了吧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有回中的手感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把调参软件里的姿态感度降低。

请问:感度要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
调参软件里的姿态感度降低。

网友D:
我航向角调到140%照样顺滑…
你在RC调参里面校准一下遥控行程,仔细认真地做。操作的时候细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航向角调到140%照样顺滑…
你在RC调参里面校准一下遥控行程,仔细认真地做。操作的时候细腻一点

谢谢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航向角调到140%照样顺滑…
你在RC调参里面校准一下遥控行程,仔细认真地做。操作的时候细腻一点

你在RC调参里面校准一下遥控行程,仔细认真地做。操作的时候细腻一点。

V+的RC调参里面好像没有调整遥控行程的选项啊 谢谢

网友E:
跟感度没有一点关系,是手法不细腻想降低舵量吧?可以在控上加装开关,并联可调电阻来调整与切换大小舵,就是跟标准控那样的D/R开关。

网友:
建议大疆给精灵加设个微调按钮,使转向和航向以及俯仰的调节在需要缓慢细调时按此按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感度没有一点关系,是手法不细腻想降低舵量吧?可以在控上加装开关,并联可调电阻来调整与切换大小舵,就 ...

硬件不改 没法软件调整行程吗

网友:
我也有微调这个问题,回去调调感度试试。

网友F:
我的建议是更换遥控器,换个FUTABA遥控器,然后调整EXP选项,选择曲线为40,这样前期的杆量会很平稳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建议是更换遥控器,换个FUTABA遥控器,然后调整EXP选项,选择曲线为40,这样前期的杆量会很平稳顺滑

好用么 功能配对容易不

网友:
V+的控是5.8G的,不能改FUTABA的控。
樓主的問題目前無解。

网友:
其实我到希望大疆能开放像凤凰模拟器那样自定义遥控器曲线就好了

楼主:
现在遥控器前期杆量太大

网友F:
网上有T8FG说明书,你先看看了解一下功能,EXP设置后可以让杆量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T8FG说明书,你先看看了解一下功能,EXP设置后可以让杆量变小

p2v+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2v+能用吗

不能用,v+是5.8g遥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跟感度没有一点关系,是手法不细腻想降低舵量吧?可以在控上加装开关,并联可调电阻来调整与切换大小舵,就 ...

我問過這問題了,其實DJI的控可連接USB調參校正控的軟件,祇要在調參內加入RUD的EXP(非DR)選項就OK,隨使用者直接設定EXP%,這種活對DJI應該是簡單不行的事了
為何是EXP因為祇要回中點附近要柔順慢就好,不需改變DR,因為改變DR就可能會影響馬達解鎖問題了,
EXP%加入到控的調參校正軟件,期望DJI考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問過這問題了,其實DJI的控可連接USB調參校正控的軟件,祇要在調參內加入RUD的EXP(非DR)選項就OK,隨使用 ...

有道理,受教了

网友:
多练习就好了,不用折腾换遥控。这是个习惯问题。

网友H:
换个好点的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好点的控就行了。

會依賴DJI的控是不改動就有四公里以上距離,其他外掛控沒改動試了都沒能超過1.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問過這問題了,其實DJI的控可連接USB調參校正控的軟件,祇要在調參內加入RUD的EXP(非DR)選項就OK,隨使用 ...

这个要支持 应该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的 DJI肯不肯做而已

网友:
誠心的建議DJI考慮一下!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E:
跟感度没有一点关系,是手法不细腻想降低舵量吧?可以在控上加装开关,并联可调电阻来调整与切换大小舵,就 ...

你好,请问下降低舵量加装开关是只需要并联一个电位器就行了吗,需要多大K值的比较合适呢。

网友:
如果增加一点遥控上的摇杆的阻尼,其实就解决问题了,一直不明白为啥厂家不加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