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安装3GX 5.0,运行出现问题

楼主(2014-06-08):
系统是windows 8.1 64位, 提示错误: 试图加载格式不正确的程序
网上找了一下,是因为3GX程序编译时不是用X64的,造成兼容性问题, 请亚拓尽快解决

网友A:
密切关注
又是没有6个字 楼上才两个

网友B:
5.0好用吗,期待使用评价

网友C:
楼主,试试安装软件前先插上usb模块。

网友D:
LZ
重新安裝3GX V5.0,安裝前先解除安裝后,把3GX的USB連結器插入電腦,重新安裝3GX V5.0,即可

网友E:
你把USB连线插上就好了。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