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街头最好,不考虑电流大小。

楼主(2014-06-08):
求一步到位,统一接头,好几种真的烦,想把所有飞机都统一起来。

网友A:
好的肯定价格更贵,不可能700级别和450级别的统一接头吧。建议楼主准备两个转接头,应付常见的接头

网友B:
统一没必要也不可能

网友C:
看你的心情了,有时村里小卖部前面的街头最有意思。沙发说的对。

网友D:
做几个转接头就好啦

网友E:
给小电直换个xt150 你觉得如何呢

网友F:
1:有美女的街头都一样好.
2:接头暂时统一不了,配个转接也挺方便.

网友G:
连这个都要纠结你可有操不完的心啦

网友H:
首先,接头这个东西,不考虑电流大小,就是伪命题!
只有多大的电流用什么样的接头合适!
10A电流 和100A电流,能有统一合适的接头吗?

网友I:
接頭只考慮通過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