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电调使用问题

楼主(2014-06-08):
请问零度对电调有没有上面特定要求,比如DJI需要电调不能像飞控供电,零度呢??最适合用的是什么电调?

网友A:
铂金30a你懂的,其实凡是飞控都应该把电调信号输出去掉的,还有多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铂金30a你懂的,其实凡是飞控都应该把电调信号输出去掉的,还有多潜水

嘛???把信号输出去掉???是笔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