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7,模型设置里没有遥控器直通设定了,不能通过遥控器设置曲线了

楼主(2014-06-08):
如题,升级成real flight g7,在模型设置里,没有了遥控器选项,也就无法选择遥控器直通功能(pass through)。这项功能取消了,还是在别处设置?这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来帮顶一下,顺便也请教下G7里一个问题,我的各个通道都设置好了,各个摇杆的动作也都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推油门,电机不转呢?我是飞直机来着

网友:
可以的,好像是在选择控的菜单中可以设置

网友B:
我的問題與3樓大大一樣,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顶一下,顺便也请教下G7里一个问题,我的各个通道都设置好了,各个摇杆的动作也都是正确的,可是为什 ...

熄火开关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熄火开关打开了。

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我已经解决了,要在飞机模型设置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問題與3樓大大一樣,求解................

看一下我在七楼的回复,我已经解决了,具体设置这会记不清了,有空我打开g7告诉你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我在七楼的回复,我已经解决了,具体设置这会记不清了,有空我打开g7告诉你如何设置

来自安卓客 ...

感謝感謝

网友D:
同样无法选择遥控器直通功能(pass through),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
1、遥控器通道设置里找到你的遥控油门通道,我这里是通道三和通道六同时对应油门摇杆

2、将模拟器输入的通道设置为正确的通道(在模型设置里面看到推油门只有通道六有反应,应该是因为油门和pitch共用一个通道的原因,所以在通道设置里通道三和六是同时有动作的,虽然通道三显示为油门,实际上是通道六在工作。不知道我的解释正确与否,希望有明白的朋友能帮我解释下),这里把油门通道设置输入为通道六

3、设置通道三和通道六的曲线,也就是pitch曲线和油门曲线了,自行按照需求和手感设置即可

4、回到主界面,推动油门,飞机有反应了,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样无法选择遥控器直通功能(pass through),希望得到解答

参见我11楼的回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见我11楼的回复,希望能帮到你

感謝,我試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謝,我試試........................

不客气
我自己换了个机型试了下,发现之前的描述稍微有出入
重新修改了一下帖子,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我自己换了个机型试了下,发现之前的描述稍微有出入
重新修改了一下帖子,希望能帮到你

你好,按照你的帖子设置飞机可以正常飞了,但是部会设置 3D 如可以的话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按照你的帖子设置飞机可以正常飞了,但是部会设置 3D 如可以的话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我也没搞清楚g7里如何切换3d模式的,键盘上有几个快捷键y u i o 分别对应不同的开关。但我最后是通过在自己的控上设置好曲线等等然后切换到3d模式,这样g7就能3d了。我也不确定这么搞对不对,似乎只有用飞鹰的sm2000这类的模拟器才能完美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搞清楚g7里如何切换3d模式的,键盘上有几个快捷键y u i o 分别对应不同的开关。但我最后是通过在自 ...

就是啊,我设置好 3D 以后他是能但是螺距不受控制,只能向上不能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啊,我设置好 3D 以后他是能但是螺距不受控制,只能向上不能向下

你的油门曲线要设置成v字或者直线,螺距就是普通的斜线或者曲线,倒飞时油门要往负螺距打才能保持高度,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油门曲线要设置成v字或者直线,螺距就是普通的斜线或者曲线,倒飞时油门要往负螺距打才能保持高度, ...

我先设置油门曲线看如果再不行的话还的继续麻烦你了,先感谢你能这么耐心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先设置油门曲线看如果再不行的话还的继续麻烦你了,先感谢你能这么耐心的回答

不客气,其实我也没能弄得很明白,很多人不知道无从求助,许多知道的人又懒得回帖,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转告给你,也不一定正确。

另外,我觉得用usb加密狗的这种模拟器好像还是有很多先天缺陷,有时会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也没法解决的很彻底。估计要完美解决就只能去买自带控的模拟器了

网友F(2021-02-24):
引用 网友C:
熄火开关打开了。
熄火开关关闭 电机是转了 但是 油门只能控制螺距 并不能像我们飞真机那样可以控制油门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