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这个电o的轴系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4-06-08):
船是收回来的,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轴系是出什么问题呢?需要换掉什么东西?
具体大家可以看看视频,这里先文字描述一下。
1、正常手动转情况下没有发现明显不同心。
2、上电给油,在低油门(三分一左右)发现桨的转动明显不同心,发出巨大的震动声音,从视频可以看到明显有虚影。
3、狠心给油的情况下,在全油门时,震动突然减少。

网友:
轴怎么前后跑啊

楼主:
这个不是核心,扭紧就不跑了,关键系不同心系咩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核心,扭紧就不跑了,关键系不同心系咩问题呢?

我试试扭紧了会咋样

网友:
中山船模交流群 115357801

网友:
不是传动轴弯了吧

网友:
轴尾装多两个轴承试试。

网友:
把你当桨拆了试试看

网友A:
正常的,一分钱一分货,能跑就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一分钱一分货,能跑就跑吧。

估计是 白菜价买的轴系

网友B:
其实很正常 那么长的轴在高速旋转难免会出现震动  汽车的传动轴够粗够直吧 你去看看每一根汽车传动轴上都会焊一块小铁片 那是保持传动轴动平衡的  没有那块小铁片汽车跑起来会感觉很震的  车轮的钢圈上也有平衡铅

网友:
是不是船轴尾轴承挂了,我有次就是轴承滚珠都没有了,呵呵。

网友:
LZ这种轴 我以前用过 也是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在水里跑很正常

网友C:
轴芯不直
桨不平衡

桨去掉试试,能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轴芯不直
桨不平衡

3mm轴芯放玻璃上滚动看,稍有不直,对速度影响大吗?还有桨平不平衡怎么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正常 那么长的轴在高速旋转难免会出现震动  汽车的传动轴够粗够直吧 你去看看每一根汽车传动轴上都会 ...

玩车出身的?

楼主:
经过更换法得出答案了~~跟给大家说说,经过更换连轴器,万向节,轴,等部件得出的答案是,硬轴这种振动无法避免,但是在轴里面灌注黄油之后有所改善。现在船跑得还行。下一步换个cnc桨试试会不会效率一点。
有人对比过胶桨和cnc吗?效果明显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更换法得出答案了~~跟给大家说说,经过更换连轴器,万向节,轴,等部件得出的答案是,硬轴这种振动无法 ...

不应该吧,硬轴振动无法避免  这话太绝对了
我的轴长35CM,一点振动没有。
但是娇贵的很,稍微磕着碰着一下,肉眼看不出,上去就可能振动
有次轴心从桌上不小心掉到地上,我X就开始振了
我已经换过很多轴心,都是你这情况
我一定不会告诉你我一直用虾哥的轴

胶浆受力会断裂,就算不断裂也会变形影响效率。
其实我比较喜欢用铜桨,比铝桨结实还便宜
但是因为是焊接的,除非自己会打磨,否则很难弄到平衡度高的
所以
还是老老实实用铝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更换法得出答案了~~跟给大家说说,经过更换连轴器,万向节,轴,等部件得出的答案是,硬轴这种振动无法 ...

精度高抖动小,反之大,精度高的配件价钱贵,高精度的轴系抖动是很小的,但一定会有的,大小的问题。
胶桨跑40-50就爆了,换金属桨吧,首选铝CNC桨,如果换铸造的铜桨抖动比现在你用的胶桨还要大。
还有:用螺纹桨会有很多规格而且效率高的桨可以选用,但只能单向跑船(前进)
选用桨插的桨选择范围就不大了,但是可以倒退跑船。

网友:
引用 网友D:
3mm轴芯放玻璃上滚动看,稍有不直,对速度影响大吗?还有桨平不平衡怎么测呢?

都已经能看出轴心稍有不直了,那还不振上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