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大爆发!H4 50米高度冒烟安全降落。

楼主(2014-06-08):
昨天中午,室外温度34度,风力大约3级,先报配置
机架:H4 600轴距 碳纤
电调:DJI 30A
电机:恒力4822 690KV

楼主:
桨: 1355碳桨
飞控:DJI NAZA-M(V1)+GPS
无刷云台,银狗三,穷人OSD+GPS,5.8G200MW图传,12V,5V降压模块
天地飞7接收机及遥控器
4S 1万mah电池

楼主:
起飞重量2.9公斤 正常悬停25分钟,航线20分钟,已安全飞行数十起落。
好了,重点来了,起飞正常,非常平稳,开启的拍照模式,没有录像。飞行高度大约170米,距离200米左右,飞行将近10分钟准备返航,高度下降至50米时,看到有烟冒出,但姿态平稳,听到电机声音有点变音,按计划慢慢降落后熄火,三个电机正常,右后电机继续旋转(不是狂转,感觉油门大约30%)把电源插头停止。
闻到一股浓浓的焦糊味道,右后电调已经将尼龙扎带烫断了,还没有拆,估计电调废了。
好在一没伤人,二没坠机,三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呵呵,是不是人品大爆发了。

补充:经过检测,除了一套电机和电调安装板受损外,电机电调没有问题。

几乎没有损失。呵呵。

网友:
彩票买了没

网友:
没意思,开玩笑的,没炸就好!

楼主:
前几天看了辆保时捷卡宴,价格也谈好了,明天准备下定,还有一栋联排别墅,优惠力度也可以,可以拿下,完事具备,就差今晚双色球开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看了辆保时捷卡宴,价格也谈好了,明天准备下定,还有一栋联排别墅,优惠力度也可以,可以拿下,完 ...

人品爆发,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楼主说下电调品牌和参数供模友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下电调品牌和参数供模友参考一下

桨: 1355碳桨
飞控:DJI NAZA-M(V1)+GPS
无刷云台,银狗三,穷人OSD+GPS,5.8G200MW图传,12V,5V降压模块
天地飞7接收机及遥控器
4S 1万mah电池

楼主:
配置接一楼。

帖子数字不许超过20个。

网友B:
加散热片,电调加强散热,应该会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散热片,电调加强散热,应该会安全一点

全部拆开了,因为高温把电极板和电调板都烧变形了。估计电机也OVER了。呵呵

楼主:
白色塑料是把电机垫高一些,要不螺丝不好上。都融化了。

网友:
牛啊 都烧成这样 以后要注意温度了

网友C:
楼主电调在机腹内还是在电机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调在机腹内还是在电机下面?

电调在机臂下面,电机在上面。

我猜测是螺丝把电调外皮刺破导致螺丝与电机板,电调板形成短路。要不热量不会把上下板烧成这样。因为电调外皮没有太大的变形。

楼主:
经过检测,除了一套电机和电调安装板受损外,电机电调没有问题。
几乎没有损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