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 最基本的理解

楼主(2014-06-08):
数传 就是用 无线传递数据 代替 USB有线传递数据

定点航线飞行,姿态回传 .也要靠数传.

请大家完善

网友:
请问lz这个精度如何

网友:
这个更简单明了帮顶一下

网友:
图传以外的就是数传吧?

网友:
只了解一点图传

网友A:
现在大多数用的都是低速串行数据的,传点GPS信息,飞控状态什么的够用了

高速的数传,可以包含所有需要的信息,实时高清图像、遥控信息、GPS信息,飞控状态什么的都可以,像大疆的LIGHTBRI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多数用的都是低速串行数据的,传点GPS信息,飞控状态什么的够用了

高速的数传,可以包含所有需要 ...

8000+

[url=

网友B:
只會應用,不懂其理,我的WIFI手機可以拿來當作NB的無線網路傳輸台,是不是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會應用,不懂其理,我的WIFI手機可以拿來當作NB的無線網路傳輸台,是不是這意思。

什么"NB的無線網路傳輸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NB的無線網路傳輸台"?

沒錯啊!在手機上開啟攜帶式wi-fi熱點後(其他手機如何未知),電腦即可與其連線並開始使用網際網路(外出打線上遊戲挺方便),不過你的NB或PC必須要有一顆USB無線網卡。航模飛行器不也用WIFI與手機通信取得實時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