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S800 EVO对WKM和A2选择纠结,求教

楼主(2014-06-08):
本人计划入一套S800EVO  可一直纠结在飞控的选择问题上面,请问前辈们   A2比WKM究竟多了什么功能?有必要用A2么?还是WKM就够用呢?
麻烦各位前辈分享一下使用感受,和对小弟的问题做一些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加了个山寨futaba接收机,多了失控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个山寨futaba接收机,多了失控率

这可不一定。。。我的还没失控过,方便好多

网友:
都要上S800了还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S800EVO 都上了必須得來個最新A2還需糾結嗎?

网友B:
上A2  突出一点搜星快 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A2  突出一点搜星快 多

A2比WKM的话  有什么弊端么

网友C:
WKM比A2成熟
S800evo机臂太软,建议碳管6轴十WKM,S800evo真不乍的,多轴就那点事,还要整什么原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M比A2成熟
S800evo机臂太软,建议碳管6轴十WKM,S800evo真不乍的,多轴就那点事,还要整什么原配

谢谢前辈指点   可是就是喜欢EVO   那就上WKM?不要A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可是就是喜欢EVO   那就上WKM?不要A2?

还是A2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