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的约定,老货修复记:重型12MM工业台钻——31楼完工!

楼主(2014-06-08):
前些天当了一回2百5.

12MM台钻架子花了250元买回。

顺道买了一个电机和变频器。花费200,可惜电机在收到的时候,接线板已经摔碎了!

24年前的老钻了,只是看中了它的实心立柱和厚实的底盘。

不忍让其回炉。

这些是用汽油初步清洁以后的照片了。

如果没有处理,那是相当的恶心 !

网友:
这个挺便宜啊,很不错,想做啥啊

楼主:
今天折腾了一点,

机头补了第一道灰。得等干透了磨平再补第二道。

不定时更新。

多谢关注,敬请期待。

网友A:
请问补的灰名称叫什么,为什么不用原子灰?3q

网友:
好皮实的台钻,口水流一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折腾了一点,

机头补了第一道灰。得等干透了磨平再补第二道。

楼主你的塔伦是哪里买的啊,内径多少啊,多少钱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塔伦是哪里买的啊,内径多少啊,多少钱一个啊,

TB买的,外径150

A型,内径25,19.

价格40一只。

网友:
xiao7  台钻搞好没的 一定要神油测试下主轴精度 哈哈

楼主:
刚才喷了油漆,

可能得分好几次喷漆了。

这种脂胶磁漆干得慢。得2-3天才能干。

色我自己调的,最近着迷:”德国灰”。

主轴箱的反面。等漆干了还得反过来喷一下。

罩盖底板,可以挂,一次喷好。

电机安装架。这个没刮灰,清理了一下直接喷。

网友C:
我这台和你的好像是一个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和你的好像是一个厂的

台钻不错,

您的是Z512吧?

立柱也是实心的?

网友:
我也一一台老台钻,可惜管主轴升降的小齿轮轴被笨蛋焊死了,拆不下来了,轴承都换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钻不错,

您的是Z512吧?

是Z512 立柱 不是实心的  出厂编号是生产日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Z512 立柱 不是实心的  出厂编号是生产日期吗

哇,真的是同一个厂家的哦!!!

浙江永康机床厂。

82年的,太牛X了!!!

可以叫32年约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补的灰名称叫什么,为什么不用原子灰?3q

这个是汽车用的,“红灰”

网友:
老货 难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汽车用的,“红灰”

红灰这样用是错误的,正确的用法是:在打磨好的腻子上喷上底漆,待干后用来填补底漆上显现的小针孔的,不建议大面积使用,直接刮在金属上还有附着力是否够的问题,单组份的红灰有很大的收缩性,时间延续很长,一般的小汽修厂刚喷好的漆面很光鲜,过几个月漆面就坑坑洼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多使用红灰造成的,红灰价廉,好施工好打磨,未受正规培训的喷漆工都不明白它的缺陷,野鸡师傅教出野鸡徒弟,一代代传下去,正规汽车喷漆不建议使用红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灰这样用是错误的,正确的用法是:在打磨好的腻子上喷上底漆,待干后用来填补底漆上显现的小针孔的,不 ...

谢谢科普。

我是纯外行,看着啥顺手就捞起来用了。

还不知道有这些缺点。学习了。

希望您能给我们说说关于钣喷的知识。

感 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科普。

我是纯外行,看着啥顺手就捞起来用了。

共同探讨。

网友:
新人,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老货好东西,楼主好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折腾了一点,

机头补了第一道灰。得等干透了磨平再补第二道。

楼主塔轮在哪里买的啊,内控经多少啊,价钱多少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B买的,外径150

A型,内径25,19.

是啥材质的啊,给个链接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啥材质的啊,给个链接行不

铸铝,数控车床加工的。连接不好给自己找一下某宝上面有很多。

网友B:
你自己加工的啊,你的主轴想换成啥样的啊,我有个Z512想做个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加工的啊,你的主轴想换成啥样的啊,我有个Z512想做个铣床

不是自己加工的,
这种是工业钻床通用皮带轮,是现货来的。

主轴我更换了新的NSK轴承,
还是用来做台钻呀,装精密自紧钻夹头使用。

底板上要装一个十字台,方便钻孔时定位。

这机器的身板,的确可以当个小铣床了。
不过需要你自己把主轴搞一下:
1,换ER主轴杆。
2,主轴杆轴承予紧螺母要安装。
3,主轴套筒需要有能锁紧的装置。

网友:
我把原来的主轴去掉了,做了2各轴承套,做了一个莫氏3的主轴,今天刚取回来,还没安装,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

网友B:
你的十字滑台是哪里买的啊,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十字滑台是哪里买的啊,多少钱啊

基本装好了。

侧面1

侧面2

使用的是自紧钻夹头。

楼主:
完成,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

钻攻一体机!!!

同心度超级好。

谢谢观赏~!!!!

网友E:
手艺真不错,这个宝贝不算人工一共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真不错,这个宝贝不算人工一共花了多少钱

不算人工600块多一点,大概630元的样子

网友:
老货做工就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人工600块多一点,大概630元的样子

这样的老钻,收拾出来,看着就舒服,羡慕嫉妒,不恨。

网友F:
这个钻夹头是怎么拆的?我的夹头都锈死了..是这样拆吗?

网友:
这钻夹头,直接切了呗。

网友:
进来学习机器漆水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钻夹头是怎么拆的?我的夹头都锈死了..是这样拆吗?

先把整个主轴拆出来,
找两块垫板,垫在钻夹头的下面,从夹头洞里面用冲子砸出来!

网友D:
楼主,这个用自紧夹头做攻丝反转时不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用自紧夹头做攻丝反转时不松吗?

试过了,不会松,用它攻M6钢件无压力。

只是我选的是轻型的,钻头吃进去深度比较少。

要是买重型自紧,那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整个主轴拆出来,
找两块垫板,垫在钻夹头的下面,从夹头洞里面用冲子砸出来!

正有此打算.拆主轴后,.想套在水管后,,砸

网友F:
皮带轮拆下后..花键套,这里怎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皮带轮拆下后..花键套,这里怎么拆了

把那个装手柄的齿轮轴拆出来,就可以把整个主轴套筒给拔出来了。

然后用木棒从装主轴的洞里伸进去,锤子敲就可以把花键套带着轴承拆出来。

花键套的轴承和机头的孔是配合敲进去的,没有顶丝。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那个装手柄的齿轮轴拆出来,就可以把整个主轴套筒给拔出来了。

然后用木棒从装主轴的洞里伸进去,锤 ...

拆出来了..

轴套上有四个洞的地方,,用棍子插套子里面砸出来的?还是拧出来的??用啥蛋疼工具拧??

看了下,主轴和花键套,基本无磨损,
但主轴与花键套,有0.5MM左右的旷量,,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出来了..

轴套上有四个洞的地方,,用棍子插套子里面砸出来的?还是拧出来的??用啥蛋疼工具拧??

这个主轴是由前,后两块锁紧板,正螺纹拧进去锁紧主轴轴承的。

后面那个4眼板,我是先把套筒用布包好,夹在台钳上,再用冲子敲4个眼,使锁紧板旋转,拧出来。

主轴前端那个锁紧板,用上面的方法无效。我用了角磨机,在径向开了一个槽,然后用钩扳手拧出来的。

花键套有0.5MM间隙,那是非常正常的。

你的台钻,品相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轴是由前,后两块锁紧板,正螺纹拧进去锁紧主轴轴承的。

后面那个4眼板,我是先把套筒用布包好 ...

原来是拧进去的..

花键套与轴花键有50个丝旷量,,正常吗??要更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拧进去的..

花键套与轴花键有50个丝旷量,,正常吗??要更换么?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间隙过小,转起来会卡滞的。

不需要更换。

你那台机器品像很好,比我手里的要好多了!赞!!!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间隙过小,转起来会卡滞的。

不需要更换。

这台钻,,基本无磨损..就是被泥土堵死了机头各部件..

轴承,,我想把轴承换下滚针轴承或角接触轴承,,这样做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台钻,,基本无磨损..就是被泥土堵死了机头各部件..

轴承,,我想把轴承换下滚针轴承或角接触轴承,,这样 ...

不需要。如果只做为台钻使用,请更换全新的NSK ,NTN   FAG  等优质正品轴承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如果只做为台钻使用,请更换全新的NSK ,NTN   FAG  等优质正品轴承即可。

请教,如果想改成钻铣.
需要换滚针轴承吗?

还有.,,听说拆主轴换承轴后,,主轴的跳动会变大??

换承轴后,,如何较正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如果想改成钻铣.
需要换滚针轴承吗?

改成钻铣,这条主轴杆肯定不行。因为它没有通孔。或者你直接用ER20杆子做主轴杆,但那样,你需要把花键轴接上去,并且,
轴承的型号也得换掉。还是只用换进口深沟球轴承即可。此类机器改装后,别想着什么大吃刀,啃钢削铁如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需要优质深沟球轴承。

家用足矣!

关于换轴承精度会降低,估计说的是不正确的拆解钻床锥度主轴杆造成的。如果正常拆装,是不会影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成钻铣,这条主轴杆肯定不行。因为它没有通孔。或者你直接用ER20杆子做主轴杆,但那样,你需要把花键轴 ...
改钻铣,
换成ER20主轴杆,需要把花键套一并换了??

轴承,本来就打算换了..这点倒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钻铣,
换成ER20主轴杆,需要把花键套一并换了??

ER20杆,后面并没有花键机构,你怎么传递动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ER20杆,后面并没有花键机构,你怎么传递动力?!

谢谢指教了..
先刷下漆.,,等我不懂时再请教你.
还有,那个轴套什么的,有点黑锈,钢刷,刷不下来,可否用2000目砂纸磨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教了..
先刷下漆.,,等我不懂时再请教你.
还有,那个轴套什么的,有点黑锈,钢刷,刷不下来,可否用200 ...

可以用砂纸打磨。

网友G:
楼主,你那钻床主轴的轴承都是敲进位的吗?今天我在给钻床主轴换轴承,前端原配的6004轻敲几下就可取下,但新买的NTN6004则显得很紧,不敢用力敲。在选购轴承时都要注意哪些问题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那钻床主轴的轴承都是敲进位的吗?今天我在给钻床主轴换轴承,前端原配的6004轻敲几下就可取下,但 ...

是不是内孔没有清理干净啊?

用外径千分尺量一下轴承,要是超差,就是买到歪货了!

网友G(2014-07-14):
X猫买了NSK的轴承,这回用木棒就可将轴承敲入位了。再请教楼主,单相750W,1400转的电机,在环境温度30度时,空载转动10分钟,摸外壳,用手背,无法停留超过5秒,较烫,这电机温度正常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X猫买了NSK的轴承,这回用木棒就可将轴承敲入位了。再请教楼主,单相750W,1400转的电机,在环境温度30度时 ...

不正常,电机上图,参数上图。

网友G:
不好意思,前面写错,应是,“空载转动20分钟。”是在环境温度30度,湿度85%时;空载电流1.2A(当时电压为216V)。电机型号是YCYS7144L,单相双值电容电机,750w,1400转,绝缘E级
全铝壳71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前面写错,应是,“空载转动20分钟。”是在环境温度30度,湿度85%时;空载电流1.2A(当时电压为2 ...

电机质量不好。估计是副厂货。

正常来说,电机就算负载过作,手也是可以摸得上去的。有温度,但不会特别烫手。

网友G:
这几天已把原电机的扇叶拆除,改用***仪表扇强制散热。让其连续空载工作1小时,用刚到货的红外测温仪检测电机外壳,最高温度处基本稳定在60度左右。转速也始终稳定在1459转左右。请教楼主老师,您现台钻的电机工作温升稳定后是多少度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天已把原电机的扇叶拆除,改用***仪表扇强制散热。让其连续空载工作1小时,用刚到货的红外测温仪检测电 ...

我用的是三相电机,变频器驱动.每次工作大概半小时吧.

电机基本只是温温的感觉.大概40度吧.

网友(2019-02-25):
老货好东西,楼主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