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车床.变频器不能反转.不知怎么跳线?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楼主(2014-06-08):
做了个小车床.变频器不能反转.不知怎么跳线?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创意无限,这个一定要顶,做的不错,花了不少时间,虽然我不能答复怎么反转,因为我的变频器只用正转

网友:
        看见我钟情的方矩管被成功利用了

网友:
简单的做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随意两项上装个换向开关。正规的做可以根据说明书(可以网上下载)自己装个外接端子控制板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A:
变频器上有正反转接线的,加开关在输出的地方不安全,如有用得着,我愿为你接线说明。

网友:
变频器可以用面板控制正反转,也可以用输入端子控制正反转的。前几天我的LG变频器输入端子控制正反转是出问题了,后来是换了CPU主板。
http://www.diychina.org/forum.ph ... id=1828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上有正反转接线的,加开关在输出的地方不安全,如有用得着,我愿为你接线说明。

你好!跳线只能反转和正转.
主要想要面板控制.反转和正转.

网友:
面板也有的,老大

网友B:
变频器上有正反转按钮。仔细看看说明书。里面有设置。你现在的设置是禁止反转。设置成允许正反转就好了。试试按一按。不会坏的。REV就是反转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上有正反转按钮。仔细看看说明书。里面有设置。你现在的设置是禁止反转。设置成允许正反转就好了。试 ...

老兄啊.就是设置不了啊!

网友:
很多变频器面板上只有一个运转按键,要正反转每次都要设置,很麻烦。若要正反转操作方便,可以根据说明书上外接端子接线图分别接上正传和反转开关,然后设置成控制面板和外接端子共用模式,说明书多读一读,能弄明白的

网友:
楼主D的好靓..楼主可否PM下买主要配件地址,主轴,卡盘,滑台,想学楼主D一台.中毒了.谢谢!

网友C:
变频器什么型号上网下个说明书,里面有说细设置,把变频器型号传上来。

网友:
15接线端子是公共端,和7接是正转,和8接是反转,    要是不行就得调参数了。

网友:
我有一台仿形雕,好多燕尾,可以做你这样不?

网友D:
很明显变频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写着这转一个写反转啊。楼主就没看见 ,建议百度收索一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啊.就是设置不了啊!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没有说明书吗?变频器没有不能设置的。告诉我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我这里有说明书。可以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变频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写着这转一个写反转啊。楼主就没看见 ,建议百度收索一下资料。

是啊.有正.反转功能键.就是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什么型号上网下个说明书,里面有说细设置,把变频器型号传上来。

怎么也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什么型号上网下个说明书,里面有说细设置,把变频器型号传上来。

就是弄不了啊......

网友:
你这变频器是不是台安的?说明书下一个,小克丝,
最好别安装那位置,
吃铁屑,你就后悔了呵呵,,

网友E:
FWD 与COM连接的挑线去掉,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FWD 与COM连接的挑线去掉,试下。

去掉FWD和COM就不起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弄不了啊......

台湾爱德利AS系列变频器上网下载说明书按书接线后按第少八章说明设定设定CD01为1CD08为0CD10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有正.反转功能键.就是不起作用.

拆开看看是不是按钮老化了摁不动。不行的话通过端子控制,加个选择开关也方便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掉FWD和COM就不起动.

多半已经设置为端子控制了,COM 跳到REV那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半已经设置为端子控制了,COM 跳到REV那边看看

试了 .不行.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