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首飞自燃

楼主(2014-06-08):
小胖子首飞就自燃了。电调烧了
昨天下午刚到的小胖子。连夜装好,早上充好电首飞。
首飞体验。快。
全油门原地轻松手抛,拉杆笔直上天(穿云神器)。速度很快,1/3油门稳定巡航。掉头转弯要注意,容易降高度,建议拉杆加油转弯。
飞了将近8分钟想降落,几个回合复飞愣是太快没桨下来。索性多飞一会,暴力金斗,全油门拉升。 突然飞机电机卡卡几声 停转,油门没反应。这下屎了,马上保持高度要迫降了。
凭着经验迫降下来 ,刚往飞机走, 突然冒烟了飞机。飞奔过去打开盖子,里面电调着火,泡沫部分着火。立马把掉头弄走,有嘴吹灭火源。
经验教训
1飞小胖子 一定要有一定经验。速度快。
2电调最好外置,或者选 大号的电调
3 夏天飞飞机 带好灭火器。

楼主:
2814 9060天行者40a 全重2斤9.

网友:
吸取教训了      没事就好

网友:
电调 过热燃烧了   把电调安外面吧    我也燃烧了一个2-6S   ZTW40A

楼主:
各种费解 原来放1680 也是这套动力 没问题的

网友:
还好电池没殃及

网友:
40A  不够  60A   可能差不多  哈哈

网友:
真不知道这些电调是否虚标,我有一个2820配了9060桨,自己是接上卡表测过,4s满油门只有20a,一般都不会超过15a,最高30a,用40a好赢天行者半油门1分钟电调就达到45度,全油门大约30秒即可达到52度。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这标题太牛了,支持楼主向4s索赔!

网友:
看来我的把电调外置了

网友:
没灭火器就多喝水憋尿

网友:
强烈关注,我也是胖子,学习有关胖子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大胖子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B:
昨天出去飞,电池飞一块,鼓一块,天气太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14 9060天行者40a 全重2斤9.

太重了啊!你28电机kv多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太牛了,支持楼主向4s索赔!

差点就全没了,还好技术过硬,动作 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啊!你28电机kv多少的啊

1100kv 现在全重 1650g 电池组600g 有100g 下降空间

网友:
内容正常小胖没有风口,热量散不出去。
电调效率点国货比较低,压降都降到电调上转换成热量。

网友:
楼主你图都挂了  电调什么牌子 什么 型号 说下

网友:
电调小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00kv 现在全重 1650g 电池组600g 有100g 下降空间

我买的是920kv的,配的11*8的桨

网友:
身边常备 灭火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920kv的,配的11*8的桨

11*8电流有多少安,我买了一个n3536kv900的电机好像也相当于2814,配的11*5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8电流有多少安,我买了一个n3536kv900的电机好像也相当于2814,配的11*5的浆

肯定大   估计80a 保守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大   估计80a 保守点

保守还得80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大   估计80a 保守点

怎么计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2814 9060天行者40a 全重2斤9.

是2.9kg还是,2.9市斤,合1.45kg得说清楚锕。。。

楼主:
我有有套2820 920kv 11*7的桨 全油门要70多A  11*8电流要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2.9kg还是,2.9市斤,合1.45kg得说清楚锕。。。

你见过2.9kg的小胖子么

网友:
我的也是小胖子,一直没怎么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有套2820 920kv 11*7的桨 全油门要70多A  11*8电流要更多

我买的80A的电调,全油门电调不热,电机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