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整理】NEW V120DO2S 三轴\六轴(2)【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4-06-08):
  真的不好意思,由于我原先的帖子“NEW V120DO2S 三轴\六轴(2)”发表时出现了一点网络错误,导致帖子有误,现在重发,请大家原谅!

我是个特执着的人,请大家原谅我我继续发这贴,因为我还没弄清楚“NEW V120DO2S 三轴\六轴如何切换”这纠结了大家很久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看看我拍的视频,好指导我一下,也让其他新手长长见识,我是诚心诚意的,劳烦大家!
视频不太清楚,请原谅!

F48的三轴修正方式(用来与02s对比):
这是NEW V120DO2S 的三轴和六轴的修正方式:
我扭的是接收机最左边的升降\副翼感度旋钮
第一次我扭到最大:
第二次我扭到最小:
请大家告诉这样我调三轴\六轴的方法对不对,第一次三轴第二次六轴吗?
三轴就没问题了。
假设第二次是六轴的话,它舵机虽然会回中,但是倾斜盘几乎不会修正了!(视频可以看),大家的02s的六轴模式是这样的吗?
最后诚心希望大家能指导我一下,这也能让别的新手长长见识,请不要在里面灌水,谢谢大家!

楼主:
我看过说明书,但说明书只教了我如何打开陀螺仪,而没详细说如何调三轴\六轴,希望各路高手大神能指教,帮帮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A:
哎呀,感度最小就是不对水平面改变做反应,很明显这才是你所谓的三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感度最小就是不对水平面改变做反应,很明显这才是你所谓的三轴嘛

哦!那么说我一直被误导了!那您是调哪的呢?能否用图片指导一下,麻烦了!

楼主:
以上文章的做法是我在论坛里学刮人的,请大家指导!

网友B:
隐约有一点印象,论坛里有一文章说过New 02S已经取消了三轴、六轴的切换模式了。有三轴的new 02s原厂接收器,也有六轴的原厂new 02s 原厂接收器。似乎只能换接收才能飞三轴模式。

这里只是提提自己的印象,因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我也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只是的确看见有人出02s的三轴接收,它的型号跟六轴的有点差别。

网友C:
还在纠结这个、、    强迫症啊

网友:
三轴版本是老版本了
现在的02S都是6轴没有3轴模式
区别就是6轴很稳而已
你管他几轴的     飞好飞机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纠结这个、、    强迫症啊

我确实有点强迫症!不搞懂心会很不爽!

网友C:
估计以lz的技术, 开六轴也未必飞的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以lz的技术, 开六轴也未必飞的稳吧?

也确实,我们这些苦逼的学生党一周就一小时的自由时间…

楼主:
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六轴模式下舵机是如何运作的,与三轴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约有一点印象,论坛里有一文章说过New 02S已经取消了三轴、六轴的切换模式了。有三轴的new 02s原厂接收器 ...

那请问RX2636H-D是三轴还是六轴接收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RX2636H-D是三轴还是六轴接收机吗?!

这个是六轴,这点确定。印象上那个说出02s三轴接收器的型号好像是V结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六轴,这点确定。印象上那个说出02s三轴接收器的型号好像是V结尾的。

谢谢!

网友A:
飞吧,飞时就能体会到了,120没有真的三轴,舵机回中,十字盘绝地水平显得很重要

真的三轴,其实更有意思,无论如何十字盘都不会回中的,必须你反向打舵

所以不要管这些东西了,接收旋钮随便调,有差别,但是没本质的差别。

飞好现有的再说吧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2017-04-13):
我也刚入02s一个多月,对这个也有兴趣,晚上我也测试一下看看。
最近给02s加了一个仿真玩具飞机拆下来的外壳,好看多了,不玩3D,玩航线,求稳

网友:
没有所谓的6轴,就是改良版有3轴而已,RX2636H-D感度调至2点手感与标准3轴几乎一样,有一个慢回中大于3秒保证新手航线不会飞丟。感度小于12点时会自动回中,有利于新手悬停不会撞墙,但此时做高速航线和3D手感会非常怪异。02s决对是架好机,对新手来说就一个字“稳”   缺点是没有自旋修正,做不了自旋翻。当然话说回来小机能做自旋翻的都是神级飞手,比如网上自旋翻教程里的油机也没有自旋修正,但是做出来的动作就比带自旋修正的电直还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吧,飞时就能体会到了,120没有真的三轴,舵机回中,十字盘绝地水平显得很重要

真的三轴,其实更有意 ...

说得有道理,纯三轴更利于3D,真6轴无法3D  华的这个算是折中方案。容易上手。三轴小机上手决对要炸上无数回。真6轴还是回多轴上去吧,直机上没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