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锯测试新装备,瓶颈转到遥控了

楼主(2014-06-08):
升级600mw图传一段时间了,发现显示器亮度和天线啥的各种跟不上时代了,到了一百多米就雪花,更换了图传位置有所好转,不过也就两百米不到,和希望中的差距太大。所以把老的设备全部出了,新购置了鹰眼的带图传,DVR的显示器,平板蘑菇天线,昨天乘着天气不做,老飞场离机场太近,只好跑到离家老远人少地广的地方做了次测试。

结果还算满意:使用新的双接收,一个平板天线,一个棒子天线,发射使用蘑菇天线,距离600多米,画面依旧清晰,可问题是遥控居然失控了。。。最后触发失控返航。
显示器亮度不错,室外大太阳下面,只要背光加遮光罩就没有压力了。
天线也很满意,平板的确给力,比棒子强了不是一点半点,就是要手动调角度,下面视频中可以看到,六百米都非常清楚,到了头顶上反而有点模糊,如果另外一个天线也换蘑菇应该会改善。
另外飞机在空中会自己顺时针旋转,不是经常出现,请大神指点。

楼主:
沙发自己做,视频来了,就选了失控返航的一段,狗忘记开录像了。

来自 18楼

楼主:
强烈建议大疆把gps坐标加上iosd,原来还不觉得重要,现在看了鹰眼黑匣子的录像,发现万一炸鸡了,有坐标好找许多。
另外发现hd-3d云台在失控时俯仰会向下到底,可以视作失控预警,但是这样会不会对云台有伤害?

网友:
什么飞控,和遥控

网友A:
500米就失控 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
我的800mw原装全向天线,2Km都没有问题,遥控也没有问题。这个和环境有很大关系。

网友:
楼主我记得蘑菇天线搭配平板天线不好吧,蘑菇天线应搭配螺旋天线会好一点吧,棒子天线和阵列天线才搭配平板天线吧。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米就失控 楼主用的什么控?

天9,回来分析应该是接收的位置没有放好,当初为了安装方便,放在了顶上,导致天线没有足够的伸展

网友:
遥控好解决啊,FF9或者10C都是FPV一流控。再不行么上433

网友B:
LZ图传不是用2.4G??遥控回归72M吧

网友:
话说还没飞过几百米

网友C:
图传600米起码再加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图传不是用2.4G??遥控回归72M吧

图传当然是5.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600米起码再加个0

哈哈,我也想再加个0

网友D:
我的天九拉出过1560米的水平距离,600米太短了点吧,发射和接收是大姜的500MW图传,发射用原磨姑天线,接收用30元的平板,失控返航时图像效果还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九拉出过1560米的水平距离,600米太短了点吧,发射和接收是大姜的500MW图传,发射用原磨姑天线,接收 ...

你控有没有换过天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控有没有换过天线?

没换过,啥也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换过,啥也没动过。

我回去也把原来的天线换上,看看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我的d10也是只有600多米的距离。

网友E:
接收天线是不是空中被遮挡呢,还是被图传压制了?不该这么近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强烈建议大疆把gps坐标加上iosd,原来还不觉得重要,现在看了鹰眼黑匣子的录像,发现万一炸鸡了,有坐标好 ...

不好意思,显示出GPS坐标的产品,不符合天C的法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天线是不是空中被遮挡呢,还是被图传压制了?不该这么近啊

应该是接收天线没放好,我放在飞机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显示出GPS坐标的产品,不符合天C的法律。

不是吧,为何穷人osd,玉兔的osd都有gps坐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为何穷人osd,玉兔的osd都有gps坐标的?

大疆是什么级别的公司?他敢打法律擦边球?
其他的那些是什么公司。穷人OSD就是纯国外的开源设备。至于玉兔,小作坊产品。

网友G:
目前不太相信功率大的图传,我的140买的300毫瓦的图传,发射用三叶草,接受就是自带的棒子天线,900米信号一样杠杠的,打算换平板天线,估计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不太相信功率大的图传,我的140买的300毫瓦的图传,发射用三叶草,接受就是自带的棒子天线,900米信号 ...

是的,觉得天线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这次换的平板天线感觉效果改善很大,新的屏幕也比原来的亮好多,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