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加油抬头

楼主(2014-06-08):
          TB  97元买的塞斯纳一加油就抬头,现在重心在碳杆处,关油滑翔没问题,抬头问题头疼啊,加油就没好好平飞过,电机座右拉下拉都有,看了网上说垫纸片或者加大下拉角,角度加到多少合适呢?配置KV1400 9050  2200电

网友:
有一定下拉角度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精确

另外KV1400用9050桨过载,尽量用8寸

网友A:
我的下拉10度都还抬头   你就尽管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下拉10度都还抬头   你就尽管拉吧

10度都抬头那就不是下拉的问题了 呵呵

网友B:
哥,加油抬头就是塞斯纳的个性啊,加油不抬头还叫塞斯纳么??你飞飞模拟器里的塞斯纳,个个加油抬头。

网友:
KV1400用9050桨过KV1400用9050桨过

网友C:
重心在机翼碳杆处前1CM,另外机头在绑个5号电池,桨用8寸 我的就这样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加油抬头就是塞斯纳的个性啊,加油不抬头还叫塞斯纳么??你飞飞模拟器里的塞斯纳,个个加油抬头。

全中~!这就是小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在机翼碳杆处前1CM,另外机头在绑个5号电池,桨用8寸 我的就这样没问题!

要加重啊,感觉浪费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加油抬头就是塞斯纳的个性啊,加油不抬头还叫塞斯纳么??你飞飞模拟器里的塞斯纳,个个加油抬头。

可是我的比模拟器里的夸张很多,全油直接六七十度上冲然后失速往下飘............

网友D:
头上配点重吧,我的MD塞斯纳头下绑了三颗膨胀螺丝,稳当当滴

网友:
挂上一发拉烟就好了

网友:
炸了好多次了

网友E:
垫高机翼后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上配点重吧,我的MD塞斯纳头下绑了三颗膨胀螺丝,稳当当滴

我宁愿再挂多一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垫高机翼后缘就行了

垫5毫米够了没?

网友:
我的MD头部加了几块钢片,现在才算平衡

网友:
差不多 视情况而定啊 你懂得 5MM上去试试  不行再加高或者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宁愿再挂多一颗电池

严重同意,既然要增加重量,为啥不同时增加续航时间呢,做个并联接头,并联2块电池不是更好。

另外我的小赛也是这样,下拉角度都基本拉到螺旋桨转动快打到机头了,还是会上扬,而且你飞的时候也可以推油门 配合升降舵来调整啊,这样都能飞的稳当才练手法啊。

网友:
能放大点电池么

网友F:
升降要往下调一点,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也跟你一样,全油门,一个大圈栽下来。

楼主:
我昨天用两个3S 1500,发觉又重了,零油门机头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降要往下调一点,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也跟你一样,全油门,一个大圈栽下来。

我的加大下拉角,垫了3毫米之后,用3S 2200很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