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模友的帮忙下,调调停停一个月,黄金战士首试飞,飞越身万国尾

楼主(2014-06-08):
首先谢谢各模友的帮助,本人实在是看不懂K8的设置,专业述语不好理解,以前飞有副翼的方便多了,还有飞一个别人调好的飞越小姨子的无副翼,不废话...
首飞K8,觉得OK,机身部份全飞越的,整个尾巴是万国货,但尾巴锁得蛮紧的了,因为是在楼顶,杂物多,地方不是很大,最要命是有一堆线在那里....就是离地那么点灰灰爽下
各位看下还有什么问题的提点下,谢谢了

网友A:
起飞果断一点,悬停稳定一点。

网友:
加油,K8熟悉了,感觉还是挺好调的。我之前不懂,也都调烦起来,新都冷了,后来找高人指点之后,豁然开朗!

网友:
旋头拉杆装反了

网友:
没有正反之分~

网友B:
正纹朝上。仔细看看吧

网友C:
貌似不是很稳 啊    我的无副翼也才改好  用的k8  貌似悬停比这个稳啊   可以脱控十多秒无压力

楼主:
嗯,图片是之前拍的,后来换了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不是很稳 啊    我的无副翼也才改好  用的k8  貌似悬停比这个稳啊   可以脱控十多秒无压力

嗯,不知是不是离地太低了,离地不到20CM这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纹朝上。仔细看看吧

为什么要正纹在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正纹在上呢?~

这样的话调节起来就和普通螺丝一样顺时针上紧

网友:
怎么感觉飞机好抖啊

网友E:
这线布的   比我的整齐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线布的   比我的整齐多了!

其实还真没布线,就是把舵机的线塞肚子里,另一侧很多线的,都没扎,因为这只是试验机,呵呵,准备把K8拆出来放其它机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起飞果断一点,悬停稳定一点。

为什么要果断起飞?
我就喜欢慢慢的加油门,缓慢的起飞。
降落我也是,慢慢的降落下来,然后缓缓的收油门。

喜欢这种感觉。

不喜欢呼啦一下飞起来,呼啦一下降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果断起飞?
我就喜欢慢慢的加油门,缓慢的起飞。
降落我也是,慢慢的降落下来,然后缓缓的收油 ...

新手不敢推油门,地效会让机子往一边跑,起来一些就稳定了。你是老油条当然不在此列

网友:
拉杆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