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多轴用的是控的直升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富斯9的固定翼模式没有油门曲线?

楼主(2014-06-08):
大家飞多轴用的是控的直升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
因为多轴的油门稍给多一点点就马上上升,稍减一点点就马上下降,很难做到固定高度悬停,所以想设油门曲线来解决这个问题
富斯9的固定翼模式没有油门曲线?那飞多轴能用富斯9的直升机模式吗?只有直升机模式才有油门曲线

网友A:
什么飞控.mwc可以在gui上设置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mwc可以在gui上设置油门曲线

最初级的QQ飞控,飞控设不了油门曲线,所以才想用富斯9的直升机模式来飞多轴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初级的QQ飞控,飞控设不了油门曲线,所以才想用富斯9的直升机模式来飞多轴可以吗?

一般多轴都是固定翼模式...这个真心帮不了你了

网友B:
当然是固定翼模式了。因为里边的襟翼,副翼,起落架什么的 都在固定翼模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固定翼模式了。因为里边的襟翼,副翼,起落架什么的 都在固定翼模式里。

现在关键是油门难控制,飞控又没定高功能,现在想通过设油门曲线的功能解决这问题,但富斯9的固定翼模式又没有油门曲线功能

网友:
一般都是用的固定翼模式吧

网友:
用的固定翼模式 都是教程一步步调整的

网友C:
你的qq飞控实现悬停基本上很难,建议用300多的naza.也是入门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qq飞控实现悬停基本上很难,建议用300多的naza.也是入门级别。

哎,没钱啊,如果能通过调油门曲线解决就好了,可是固定翼模式没有油门曲线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