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出问题了 太奇葩了

楼主(2014-06-08):
3S 5200MAH 电池 总电压11.5  单片变成00.1 7.66 3.85  充不进去电了 怎么办啊

网友:
手机万能充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单片电压?7.66都没充爆啊?这个电池估计是没救了,把3.85那片拆出来改成1S吧,0.1的用小电流充试试看能不能充的进

网友:
。。。7.66应该是两个电芯的电压。。。

网友:
这分明是测电的工具有问题吧。一个电还能测到7V以上?一个电坏了还能有总电池11.1?

网友A:
7.66是两片的电压,是不是平衡线断了

网友:
好用就好,电压参数看问题不大,怎么会没法充电

网友B:
平衡线断了或者插头问题,电池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线断了或者插头问题,电池没事

用BB响测得,但别的电池都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6是两片的电压,是不是平衡线断了

用BB响测得,但别的电池都正常啊

网友:
00.1那个估计两根线直通了 7.66应该是两片串联出来的 3.85正常 判断应该是平衡线内部出问题了, 新买的电池就直接换货.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其中一条平衡线断了 接上就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应该是平衡线的问题,有断点

网友:
BB响测的- -  你看看平衡线接头是不是末尾那根线和倒数第2根线位置互换了?

网友:
我的电池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报废一片电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