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轴,求指导

楼主(2014-06-08):
由于想玩旋翼机航拍FPV,但是从没有接触过轴和直机,所以自己先做了一个小四轴练手,请高手指导一下四轴做的有哪些问题,还有西轴练手的话都连哪些动作啊,平时动作是平移还是转动机头方向啊?用不用联系无头模式飞行?谢谢不吝指导

楼主:
全中1300克,电机新西达2212   1000KV   电机机架练完手就扔掉,其他都是一步到位将来换六轴,零度X4 V2  好赢铂金30电调.

楼主:
好赢铂金30电调,零度X4  V2飞控,花牌2200电池,其他任何东西不带就是练手用,起飞重量1300克,飞行时间5分钟,求高手指导联系四周都连哪些动作对将来有帮助,是平移还是转动方向?还有无头模式之类的都怎样练习

网友A:
呵呵,扔给我好不好
这玩意和旋翼机区别挺大的,老老实实叫多旋翼,省一个字差不少。。
多轴看你那架势也是要搞航拍玩,动作倒是不多
其实练手完全可以用那些小玩具的。。怎么炸都不坏还没有心理压力
八面悬停加上圆周航线练好,拿它吃饭都差不多够了

网友:
呵呵,扔给我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扔给我好不好
这玩意和旋翼机区别挺大的,老老实实叫多旋翼,省一个字差不少。。
多轴看你那架势也 ...

能详细点吗?或者有直接帖子或网站给我,毕竟我一次都没接触过,只是对尾悬停过几次

网友:
图挂了不少,FPV多轴飞行上没什么太多技术,主要功夫还是在调试上

网友B:
这飞控,,配这电机。。。。。。。。

楼主:
克服重重困难,有设备调试困难,有设备质量困难,还有厂家的指导终于起飞了,飞行相当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控,,配这电机。。。。。。。。

是想练手,不想重复投资,机架和电机练完手直接就扔掉,将来上六轴,也不敢直接飞六轴啊

网友:
自创的机架,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扔给我好不好
这玩意和旋翼机区别挺大的,老老实实叫多旋翼,省一个字差不少。。
多轴看你那架势也 ...

四轴怎么八面悬停....

楼主:
循循渐进吧,也不敢练特别动作,也就练练对尾悬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四轴怎么八面悬停....

怎不能。。
万恶的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不能。。
万恶的字数

八面不是还有倒飞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想练手,不想重复投资,机架和电机练完手直接就扔掉,将来上六轴,也不敢直接飞六轴啊

电机扔给我吧我出邮费,你练多久?,以后是否考虑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扔给我吧我出邮费,你练多久?,以后是否考虑飞控呢?

不换飞控,其它都是一步到位,电机机架打算换,提前有预定的便宜,我练不了几天,筹备定新设备呢

网友:
有想法 有技术 有水平  顶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换飞控,其它都是一步到位,电机机架打算换,提前有预定的便宜,我练不了几天,筹备定新设备呢

可以,,我预定,我收了,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预定,我收了,电调呢?

有诚意,电机二十一个给你,机架你看着给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诚意,电机二十一个给你,机架你看着给就行,

嗯。好人呐,,那我就诚心诚意的接受了,,你先爽飞,炸坏了我自己来修,自己换轴。机架可以不用了,我好多机架的,都是自己做的。,,,,有机架没设备呀,

这是我的机架家族,都是纯手工,还有很多炸了的没拍

这是我的机架家族,都是纯手工,还有很多炸了的没拍

六轴木头的,只有一根玻纤,因为没木条了

六轴木头的,只有一根玻纤,因为没木条了

这个蛮酷的,曾经从四楼高度炸下,没有坏,只是机臂的管子裂了

这个蛮酷的,曾经从四楼高度炸下,没有坏,只是机臂的管子裂了

迷你机架可用十寸桨,桨距真的很小,室内玩的

迷你机架可用十寸桨,桨距真的很小,室内玩的

六轴,水管的,不好飞,

六轴,水管的,不好飞,

筷子和夹合板做的蛮牢固的170多克

筷子和夹合板做的蛮牢固的170多克

450桨距,超好飞,只有64克的重量,两个碳管,电机直接用栅条固定的

450桨距,超好飞,只有64克的重量,两个碳管,电机直接用栅条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好人呐,,那我就诚心诚意的接受了,,你先爽飞,炸坏了我自己来修,自己换轴。机架可以不用了,我好 ...

厉害啊,我就是第一次入手四轴自己做,以后我就买了,自己做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啊,我就是第一次入手四轴自己做,以后我就买了,自己做太麻烦了

这有什么太麻烦的,,DIY也是一种乐趣,一个周末就可以做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诚意,电机二十一个给你,机架你看着给就行,

现在四轴练的怎么样了??

楼主:
就那样吧,四面悬停,但是用的是GPS定高模式练的,手动还是有写紧张,手动的话会来回漂移,我的飞控比较牛B,脱控飞行几分钟飞机都不动地方,自己放下遥控跑到对面自己照的

网友:
你这个控确实有年头了。。。还是FM?不过看着很牛逼的样子,我确实不懂。。。

网友E:
FM?请问你的接收机天线是多长啊?怎么布的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请问你的接收机天线是多长啊?怎么布的线呢?

有一米左右吧,就缠在起落架四个螺丝上了

楼主:
有说用fm不好的,我感觉还行,没干扰过,以前玩固定翼fpv特意买的控,2,4G特意不用了,换的futaba10c

楼主:
大家怎么看f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请问你的接收机天线是多长啊?怎么布的线呢?

一米左右长,缠绕在起落架四个螺丝上了

网友:
我的是入门控,72的,换的2次变频接收,没失过控也没被干扰过,最近想涉足多轴,手里资金不多,不想换控,看了你这贴心里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四轴练的怎么样了??

一般吧,下周六轴到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吧,下周六轴到货

真棒!我刚好做了一台全碳纤玻纤的六轴,很酷哦!下次准备改收放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棒!我刚好做了一台全碳纤玻纤的六轴,很酷哦!下次准备改收放起落架

上图啊,看看。我在你帖子留言了,怎么不回我啊,抓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啊,看看。我在你帖子留言了,怎么不回我啊,抓紧

刚上啦,,穿越下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8479&extra=

网友:
电机玩了给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