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级橡筋动力量产机平台跨界暴改超级电容自由飞之续2,老专家们看看这飞机好飞吗?

楼主(2014-06-08):
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行第二次改造,飞机总重21克,翼展498mm,5F超级电容,614空心杯电机,适合户外标准足球场地,老专家们看看这飞机好飞吗?

飞机重心位置合理不?

机头右拉0~2度可调,右拉合适不?

充电口放下面了。

网友:
看这个做工就应该好飞

网友A:
不错。 扎带碍眼

网友B:
高中时玩过 这个感觉动力偏小

网友C:
怎么控制?放手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控制?放手不管?

自由飞就是一出手就没控制了,全看飞机之前调整的好坏,飞行准备工作都在出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扎带碍眼

呵呵,3D打印件强度比较差,先用扎带代替着。

网友:
应該好飞。

网友D:
不断改进,性能提高。
希望看到充电,放电的视频。看到起飞前充电,从手上起飞,飞行过程的细节。
让不懂的朋友看仔细,看明白。

网友E: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电容的冲电接口,有套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电容的冲电接口,有套材吗

没套材,自己设计的,然后3d打印的。0级橡筋机有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时玩过 这个感觉动力偏小

是呀,螺旋桨太小了。一开始就进入了波状飞行。

楼主:
换成75mm桨,立马飞丢了,飞进了坦克训练场,找不回来了,看来5F还是太大。

网友F:
614空心杯的动力,能带动210克自由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614空心杯的动力,能带动210克自由飞吗?

是21克,你看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断改进,性能提高。
希望看到充电,放电的视频。看到起飞前充电,从手上起飞,飞行过程的细节。 ...

和其他小自由飞玩法差不多,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

网友G:
啰嗦。。肯定说不上。懂的人知道,像我们不懂的人也可以学习学习。。可以增长航模知识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啰嗦。。肯定说不上。懂的人知道,像我们不懂的人也可以学习学习。。可以增长航模知识噻。。

好吧,回头再拍几张照片你们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回头再拍几张照片你们就明白了。

感谢前辈。。如果条件允许,能否发一些制作简单的鸡鸡,制作图片视屏,万分感谢。

网友:
这得好好学学!

网友H:
楼主用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多大的桨?

75mm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电容的冲电接口,有套材吗

小的公母插头就行,淘宝有。其实不要专用插头都可以,用热熔胶把电容两极距离固定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的公母插头就行,淘宝有。其实不要专用插头都可以,用热熔胶把电容两极距离固定住就行了。

是呀,diy的话,不用那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电容的冲电接口,有套材吗

讲究一点就买三样东西自己改。1、装3节5号电池盒,带盖,带开关的那种。2、XH2P 插座+插头,2.54mm间距小插头。3、杜邦线插座单排针。插头改装到电池盒上,插座和插针可直接焊在电容正负极上就可以了。如图:

公头装在电线的位置

公头装在电线的位置

电线去掉,公头装在电线的位置

电线去掉,公头装在电线的位置

公母都可用

公母都可用

网友(2021-07-23):
前拉有个问题就是,好不容易调好的拉力线,一旦磕头就得重新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