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抖舵!抖舵!!全部都抖

楼主(2014-06-08):
飞行意外熄火后,舵机就开始抖,这是之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4074&mobile=yes
今天把陀螺仪拔了,就剩下3个斜盘舵机,还是抖,新买的舵机放上也抖,换了个电调~可以也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现在还剩下6208接收没换,不会这样吧!?还有发现电调有点发热。每周只有休息日可以折腾,已经有好几周了,郁闷,难道接收挂了不成?~按排除法貌似没别的换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A:
如果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还抖,那舵机本身的原因最大了。接收机不会有什么毛病,还能出问题的是控的摇杆电位器,这一点可以在玩模拟器时可以看出来。楼主没有说舵机的品牌,有些质量差的舵机新的了会抖,这样的毛病常常出现在60-80元的舵机身上。

网友B:
先问一下熄火前是不是不抖? 你这个现象有点怪,按你说的现在就剩遥控器和接收嫌疑最大了啊

网友C:
查下控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还抖,那舵机本身的原因最大了。接收机不会有什么毛病,还能出问题的是控的摇杆电 ...

我的舵机是亚托ds410.420,还有一个新的525,关键这个525也抖。8fg只玩真机用,使用时间要少很多哪,嗯,回去模拟上试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问一下熄火前是不是不抖? 你这个现象有点怪,按你说的现在就剩遥控器和接收嫌疑最大了啊

那次空中熄火前一切正常。电调换了,陀螺仪拔了,舵机新到的!飞的很小心,基本没炸过,真是没别的看了。这电位器不能这么不抗用吧

楼主:
还有就是,舵机连杆都卸了,只通电三个舵机的时候,电调温度有点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舵机是亚托ds410.420,还有一个新的525,关键这个525也抖。8fg只玩真机用,使用时间要少很多哪,嗯, ...

不清楚楼主使用的是单轴还是三轴陀螺仪?

楼主:
电调BEC输出多少伏?舵机最高支持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楼主使用的是单轴还是三轴陀螺仪?

有副翼机,gp780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调BEC输出多少伏?舵机最高支持多少伏?

输出6v,舵机最高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控电位器

回去模拟上试试,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魔友的提示,现在感觉就电位器这块需要在模拟上试下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现在没电脑试不了,但视频里可以看到抖动还是有点节奏的那种,玩模拟的假控坏过那个抖是没规律的抖,好像不太一样

楼主:
别的地方貌似想不到什么可能性了吗?

网友D:
接收机的问题  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也是这种情况  换了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还抖,那舵机本身的原因最大了。接收机不会有什么毛病,还能出问题的是控的摇杆电 ...

我用的还是20元一个的舵机,也没发生抖的情况。

网友:
接收机可能性大,如果控电位器坏,也只是在摇杆的某一段位置会抖

网友:
不是舵机就是接收机

网友A:
输出6V是测的还是标注的?一定要用电表测一下实际多少V?

网友:
舵机抖有几种情况,1、全行程内都抖,2、在某一点抖,3、有规律的抖,4、无规律的抖。如果舵机在全行程内都抖,那问题多出在前置设备上,舵机本身的原因就少了。如果舵机转到某一点抖,舵机本身的原因就大了,多是舵机电位器老化所至。

网友:
多重启几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还是20元一个的舵机,也没发生抖的情况。

那是你用少了,多用就知道了。

网友F:
接收机,我就遇到过,其实就是接收坏了 不断的丢频

楼主:
我用20多的舵机飞航线3-4百起落,没有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用少了,多用就知道了。

远没到用抖的时候,齿轮就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6V是测的还是标注的?一定要用电表测一下实际多少V?

谢谢前辈的关注和指点,1、我换了一个电调(好赢40A)试过,仍然是不好使,貌似不是电调的问题?2、我新买的DS525,也是抖,舵机问题不知道是否可以排除?3、是有节奏的抖,前辈方便的话可以看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我就遇到过,其实就是接收坏了 不断的丢频

........难道6208不败神话的破灭让我赶上了,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问题有可能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我就遇到过,其实就是接收坏了 不断的丢频

还有一点就是我重新建立一个模型也没用,但是偶尔有一次,我把螺距和尾舵机换了下位置就不抖了,这段时间就内一次。  顺便问问,FUTABA售后能检测维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关注和指点,1、我换了一个电调(好赢40A)试过,仍然是不好使,貌似不是电调的问题?2、我新买 ...

舵机这样跳太少见了,从视频中看应该排除舵机本身的问题,有问题的还剩接收机与控了,设法一一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的问题  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也是这种情况  换了接收机就好了

在你空间里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这样跳太少见了,从视频中看应该排除舵机本身的问题,有问题的还剩接收机与控了,设法一一排除吧。
...

那就基本确定是接收机的问题了,t8fg直接插不了凤凰的加密狗,还没试,遇到过控的原因抖舵不是这样,感觉还是接收的问题,可是这东西咱们自己也修不了啊!是产品质量问题了!

楼主:
我想我可以直接联系售后了,这活头更大了!

网友:
7008SB? futaba? 是不是接收机模式设置错误 S-B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基本确定是接收机的问题了,t8fg直接插不了凤凰的加密狗,还没试,遇到过控的原因抖舵不是这样,感觉 ...

FUTABA产品是不错的,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与商家打招呼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空间里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呢……

额  就是卖东西那个帖子   应该是接受的原因  你是不是堵过转 或者舵机卡过 要不然就是电调的线插反过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接收出问题

网友G:
T8FG 控里有一个舵机监视器,(具体看8FG说明书)如果监视器里面的行程柱没有上下跳动的话,就排除了电位器的问题了。
很可能是6208的事。 建议把所有电子设备拆出机身做测试。
我怀疑LZ的布线或电线破皮造成干扰。 6208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不排除故障的可能)
如果确认是6208的问题,相信北 京双叶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网友:
我电调都烫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T8FG 控里有一个舵机监视器,(具体看8FG说明书)如果监视器里面的行程柱没有上下跳动的话,就排除了电位器 ...

感谢!舵机监视没有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产品是不错的,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与商家打招呼了吗?

尚未联系售后,今天看了控里的舵机监视,没有跳动,基本排除控的问题,现在还剩下电线破皮干扰信号这个可能,我需要周末回到家才能看下,再就是换个接收试试,之后问题基本就可以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