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曲线的调试规律

楼主(2014-06-08):
请教直升机螺距曲线的调试规律??????及相关知识、资料

网友:
只飞旋停 悬停时3-4度  最值+—12度   3D 摇杆至中时0螺距 最值+-12

网友A:
最普通的就是悬停-2  0 +9  3D下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和暴力程度可以调到15° 甚至更高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964
这本书里讲的比较详细全面!

楼主:
谢谢,会一点只是还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普通的就是悬停-2  0 +9  3D下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和暴力程度可以调到15° 甚至更高

哦,好的。回头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普通的就是悬停-2  0 +9  3D下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和暴力程度可以调到15° 甚至更高

谢谢,改天自己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964
这本书里讲的比较详细全面!

谢谢,好友帮助

网友:
自己琢磨琢磨

楼主:
恩,好的。会一点

网友C(2014-07-12):
我一般都是一根直线,飞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一根直线,飞的好好的

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当然是直升机

楼主:
直升机??正常飞跟3D飞行都可以吗??

网友:
改天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正常飞跟3D飞行都可以吗??

我来回楼主,正常飞和3D飞可以都是直线,但是正常飞最好弄成平滑曲线,不然掉转会很严重,不够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