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接收机天线换成这种不知道接收信号可靠不

楼主(2014-06-08):
如图的天线,把接收机天线换成这样的,不知道会不会对接收信号有影响,求科普

网友:
注意信号频率就好了,其实接收机上的天线与这个一样的只是多了外壳,都是棒状天线

楼主:
有的天线外壳里面是螺旋状的
接收机配的那种天线不懂是多少db,上图那个标称2db,还看到一款6db的,应该有什么使用条件的不同吧,求科普
对接收机的供电方面不知道有没有要求

网友:
可以是可以 就像楼上说的 注意频率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遥控发射机的功率大小!

网友A:
最好别换,虽然接收效果可能会好,但方向性也会强,结果是信号盲区概率加大

楼主:
就是图个折腾,但是怕折腾惨了,所以先理论下,想想如果确实是好东西的话厂家应该早就使用了,不会轮到我来想这事

网友:
你吧天线的外壳拆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换,虽然接收效果可能会好,但方向性也会强,结果是信号盲区概率加大

正解在此。

网友:
我不爱折腾 我爱学习

网友:
我早就换了,效果很好。以前飞一公里就回返航,现在飞两公里才开始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