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短接电阻后选择150mw功率只有10米遥控距离

楼主(2014-06-08):
今天好不容易短接了电阻,真的是太小了,比芝麻还小,把电阻焊下来以后,用镊子夹了一小段铜丝(从细电线里面分出的一股),焊上去的,真的很不好焊,也不确定是否焊接上去了,就这么抱着侥幸的心理装了回去,然后试了一下,10mw的时候5米就失控了,150mw也只有10米左右,我去,是我没焊好么?我可是把原来的电阻焊下来了啊,如果没焊好的话,那就等于断开了那个电阻,这样的话是遥控距离缩短呢还是就收不到信号了呢?求救啊。

网友A:
拆坏了吧,既然要短接的,为何又要拆电阻啊,直接在电阻上短接不可以啊,要复原的话,只要把短接线剪断就是,短接的一定是电阻吗,万一只电容呢。即使是电阻的话,也是欧姆级别的小阻值,是否短接对发射功率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B:
有这么小?你确定那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小?你确定那是电阻

为什么要短路这个电阻

网友:
先確認控的耗電電流是否跟著功率大小的調整而變化,從最小的功率輸出來開始量測,如果到了某一個功率數值以上而電流都沒有變化代表功率實際上最大只能到達此數值。
這可能是電路上需短路的地方沒有銲接成功,或是高頻頭本身就有問題。
正常而言 100mW 的功率數值會耗電超過 100mA 以上。

网友C:
应该是没短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短接上……

中午下班回家拆开了重新来,仔细飞了三根细铜丝,然后用绝缘胶带把铜丝和PCB板、屏蔽罩隔开,再试,打到100uw档,距离就有10米左右了,300uw的时候,我家就不够用了,而且还隔着墙,应该算是短接成功了,看来还是因为之前手艺不精啊,估计用10mw就能飞飞KT板的3D了,平时较忙,周末再拉距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午下班回家拆开了重新来,仔细飞了三根细铜丝,然后用绝缘胶带把铜丝和PCB板、屏蔽罩隔开,再试,打到1 ...

我的情况也跟你的一样,接来接去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情况也跟你的一样,接来接去就是不行

呵呵,我应该算是已经搞定了,现在离家好几百公里,等回去了拉距测试

网友:
终于搞掂了

网友(2014-07-31):
请教个7E的问题,我的7E刷给力固件后,没短接电阻时,用150mW,测得电流47ma,短接电阻后,再测,150mw,电流60ma。短接后距离只提高了10%左右、、可我看G大的贴子,有人短接电阻后,电流到了180ma+,还有过二百的,我觉得不正常,就来问问。有7E的模友们都测下电流吧,互相参考下吧。

楼主:
我没测电流,只是开始短接不成功,因为烙铁头太大了,用的是斜口的,后来还是凭借以往的焊接经验,愣是用斜口的烙铁焊上去了,因为没有合适的飞场,只是在附近的学校操场测了一下,拉距100多米很正常,用的是150mw的,距离应该算是提高了不止1倍吧,估计再远一些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坏了吧,既然要短接的,为何又要拆电阻啊,直接在电阻上短接不可以啊,要复原的话,只要把短接线剪断就是 ...

那个电阻有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