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机架,求电机电调配置

楼主(2014-06-08):
正宗新手,飞了几次,准备挂微单和无刷云台,原F550带舵机云台和微单都吃力,于是×宝上订了一款Skyknight 金属折叠式 X6-800 机架,今天机架刚到,现向各位大侠请教该配什么电机和电调合适,手上有几个4S电池,后期准备上6S电池。飞控看了款 XAircraft SuperX 飞行控制器,不知道行不行。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呵呵 零度的貌似好些 至少售后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零度的貌似好些 至少售后这块

谢谢,看着X4好像还不错

网友B:
X4不错吧, 但是新手还是简单开始上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X4不错吧, 但是新手还是简单开始上为好~~

以前用的NAZA LITE 看论坛对大疆吐槽的太多,所以准备换零度或其他飞控。还要请大家推荐下电机和电调配置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