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M2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4-06-08):
请教关于DSM2接收机有失控保护功能吗?

网友A:
当然有!原厂JR RD721 RD921妥妥的有失控保护。但是山寨的AR6200 AR6100之类的我就不敢保证了!

楼主:
我用的是RA6110E的!好像没有啊!
关控后 直接无输出了,怎么设置都一样

网友:
低级的没有,设置方法要在接收机上弄

楼主:
我现用的是华科尔D7E的遥控刷了固件后支持DSM2的了!所以才买了DSM2的接收机~
想请问一下华科尔配套的接收机能支持失控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