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配置比较合理

楼主(2014-06-08):
潜水好长时间还是搞不懂看来入魔这水的确有点深,想用600轴距折叠小6轴机架配一套性能比好点的请劳模提提宝贵意见 预算15000左右

网友:
入魔直接购买精灵不是挺好的?

网友A:
600的六轴只能上十寸桨,配起来很尴尬。不上不下的,要么精灵1入手,要么直接上能用15寸桨的配置

网友:
为啥不买套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的六轴只能上十寸桨,配起来很尴尬。不上不下的,要么精灵1入手,要么直接上能用15寸桨的配置

可否提一下宝贵配置

网友B:
低kv值電機+大槳+軸距650~800 6s電池 省電飛的久又穩

网友C:
600可上到11寸桨,
TM3110KV780,APC MR 11寸桨或TM1137碳桨,4S 6600mAH电池,TM S35A 高速电调,鲨鱼图传,T14SG控,飞控自定,DJI wkm,Xa SX标准版,零度X4
是我就这样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值電機+大槳+軸距650~800 6s電池 省電飛的久又穩

谢谢 提宝贵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 提宝贵意见!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可上到11寸桨,
TM3110KV780,APC MR 11寸桨或TM1137碳桨,4S 6600mAH电池,TM S35A 高速电调,鲨 ...

谢谢 这样配性能应该很好

网友:
s800evo比较省事,安装调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