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和D10连线 求老鸟指点

楼主(2014-06-08):
收的二手的亚拓3GX 自己有1002的接收 按照接JR接收的方法连接 打副翼时前面右边舵机工作 加减油门时前左舵机工作 前进倒退 和方向问题不大 第一次玩直机 还请老鸟指点 我用的飞越450 pro v2 fbl版

网友A:
黄色接PIT的 没有用过你这个接受 打舵方向不对 在控上面调节 不管什么控 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接PIT的 没有用过你这个接受 打舵方向不对 在控上面调节 不管什么控 大同小异

先谢谢了 去试试

楼主:
知道就指导一下 别掖着藏着啊 这什么意思???

网友B:
按标准接收机就可以了 或者对着JR的接收机的方法插  华科尔是模仿JR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标准接收机就可以了 或者对着JR的接收机的方法插  华科尔是模仿JR出来的

就是按照上面JR的方法连接的 还是不行啊!貌似螺距和油门不配合工作啊 打副翼和推油门时都是其中一个舵机在动 其他舵机动的很小!   请杀手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上面JR的方法连接的 还是不行啊!貌似螺距和油门不配合工作啊 打副翼和推油门时都是其中一个舵机 ...

更正一下 是油门螺距和副翼不能协调工作

网友C:
D10上要设置成“三舵机120”,所有设定在DIR模式下,普通接电模式下肯定是乱的

都说了无数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上要设置成“三舵机120”,所有设定在DIR模式下,普通接电模式下肯定是乱的

都说了无数遍了

哈哈哈 消消气啊 追问一下 DIR模式下是指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消消气啊 追问一下 DIR模式下是指什么啊?

3GX按住SET键接电,跑马灯亮的时候放开SET,灯号停留在DIR

这个时候设定螺距、十字盘水平等等,然后按SET键依次跳到下一个灯号,设定混控方向、修正方向等等

全部设定完了,普通模式下接电才是正确的

参考这个设定步骤

网友C:
你是1002接收么?1002上这个接法是错的

正确接法
3GX -> RX1002
橙            ELEV
红            AILE
紫            THRO
绿            RUDD
蓝            AUX2 (这个很重要,接GEAR是错的,必须AUX2)
黄            AUX1(这个就是螺距通道,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1002接收么?1002上这个接法是错的

是1002接收 应该怎么接啊?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1002接收么?1002上这个接法是错的

正确接法

看到了 谢谢啊 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1002接收么?1002上这个接法是错的

正确接法

1002取电源的接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1002接收么?1002上这个接法是错的

正确接法

1002从3GX上取电源的头插哪?

网友C:
QQ聊吧: 2092255

发个QQ号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Q聊吧: 2092255

发个QQ号都不行?

你的第一张图 下面那根接接受的线插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张图 下面那根接接受的线插反了

感谢指正,确实插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指正,确实插反了

请教,3GX尾巴要如何调整,悬停急加油尾巴都会向右偏,然后回正,调整尾舵补偿也不行,貌似补偿的方向还是反的   3D模式也是如此,还有就是刹车回弹怎么搞呢 。还请解答。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3GX尾巴要如何调整,悬停急加油尾巴都会向右偏,然后回正,调整尾舵补偿也不行,貌似补偿的方向 ...

这个确实是调整尾舵补偿,3GX尾舵补偿不能设定方向,它自动根据你锁尾方向来的。而是根据大机、小机来的(叫尾舵延迟好像记不清了)你看看机型设定是不是匹配,就是五个灯全亮的情况。

尾巴回弹,3GX上我也遇到过,实际情况是中立点设定不对。
很多人中立点设成尾桨0度,但在3GX上容易造成尾巴回弹。正确方法是中立点设定成大约5-6度,这样就不会回弹了。

而且这样做对于你尾舵补偿也有好处,不容易发生推油门尾巴跑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是调整尾舵补偿,3GX尾舵补偿不能设定方向,它自动根据你锁尾方向来的。而是根据大机、小机来的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

楼主:
有问题请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