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裸机你们最远飞多远多高多快?

楼主(2014-06-08):
四轴裸机,无GPS无相机图传等 纯粹练习机 我最多只能在100米以内飞 而且还不敢飞太快  曾经有飞太高太快摔断板摔死飞控甚至飞丢的历史  你们是怎么练的呢?

网友:
没图传的话不敢飞远,怕看不见。。。

网友A:
想多高多远多快就多高多远多快,只要你能看得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高多远多快就多高多远多快,只要你能看得见就行。

在不丢机的情况下。。。

楼主:
飞出去就怕飞不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出去就怕飞不回来了

那就只好在50米范围内飞吧,再远就分不清头尾了。

网友:
这问题去外场被路人围观的时候经常被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好在50米范围内飞吧,再远就分不清头尾了。

,你们都怎么练的 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怎么练的 这种

无头模式   飞到看不见就拉回来   才不管飞机的方向呢

楼主:
看不见还能拉回来??  我的没相机图传啊。。

网友:
我试过手动下把倾角打很大,油门一推,飞得比KT三角翼还快一点,然后就炸了..............

网友:
想验证一下 飞到限定距离会发生什么...然后在软件里设置了限定距离...... 确实是回来了....不过有几次回来的路线很诡异...

网友:
LZ还是弄个直机耍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