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壹号

楼主(2014-06-08):
空军壹号\首长专机 明天首飞.

网友:
sm什么东西啊

网友A:
红色很骚。我的白切机今天也回来了,明天准备上涂装,想搞个红牛版的J10,呵呵。。问一下白切J10的固定起落架,主起落架安装玩后感觉又点晃动,不是那么紧,你的J10也是这样吗?,我看你J10飞的很好,请问你用的鸭翼是默认的混控量吗?还有你副翼和升降用的是百分之多少?曲线调了吗?

网友A:
固定的主起落架,钢丝是类似F形状,想请问下轮子是在前还是在后呢?

网友:
祝爽飞,期待视频

网友:
首长开战斗机?看来是普京的座驾了!

网友:
首长不座这个的···

网友:
首长辛苦了,首长先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主起落架,钢丝是类似F形状,想请问下轮子是在前还是在后呢?

主轴在后,起飞重心就不对了,起飞蹦跳.

网友:
请问首长坐哪个位置?后面没有挂拖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很骚。我的白切机今天也回来了,明天准备上涂装,想搞个红牛版的J10,呵呵。。问一下白切J10的固定 ...

我什么舵量\曲线呀都没有调,就用正常的普通的模式的就可以了,起落架原来的塑料座肯定是不行的,你用大小 同样的一块五合板,打上眼,压到上面就可以了,刚刚的,我今天试飞8S版的.怎么着也没有拉起来,正在维修中,明天还去试飞,等起来后再报告结果.

网友:
小伙子很有前途的嘛

网友:
空军一号怎么会用那么显眼的红色呢- - 不是让别人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什么舵量\曲线呀都没有调,就用正常的普通的模式的就可以了,起落架原来的塑料座肯定是不行的,你用大小  ...

好强大啊。。我飞的时候,把副翼调到60才比较适应。。如果都用默认的话,那太灵活了。我红牛版已经搞好了,就剩下起落架安装完成后就能试飞了。。8S拉不起来,难道飞机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