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求助------------------------------------------------万能的论坛

楼主(2014-06-08):
自入魔来7788的东西买了不少,花了500多大米入了个新版A6,基本正常,但是在充一块控电时老是出现如照片的情况,这种情况是过几分钟就出现一次,整个晚上都是这样.充其他的电就没问题.刚开始以为是保姆的问题,所以直接在A6上充,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后来将该电池放电到3.85V再充,还是出现.不知道该怎么办,恳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说明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其他都好,说明A6是好的,那只有电池有问题呀。

网友A:
其中有一片充不到4.2对不?

网友B: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厂家说是过热。
电池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充其他电池没问题那只能说明有问题的是这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厂家说是过热。
电池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谢,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有一片充不到4.2对不?

就是有一片电池冲不到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好,说明A6是好的,那只有电池有问题呀。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那EE:01   2.39V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C:
电池问题,提升是其中一片出现异常了,通场这个问题都是平衡头接触不良导致的过热或者接触不良引起变压器报警自动停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EE:01   2.39V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问题,提升是其中一片出现异常了,通场这个问题都是平衡头接触不良导致的过热或者接触不良引起变压器报 ...

可是我将平衡插头统统按一遍,以保证插进啊。

网友D:
您的电池有一片有问题  我有6块3S电池 ,其中一块无论怎么弄都是充不满就报警,要不就是其它的4.2 4.2 3.9 这么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电池有一片有问题  我有6块3S电池 ,其中一块无论怎么弄都是充不满就报警,要不就是其它的4.2 4.2 3.9  ...

哦。那电池一定有问题了,我再试试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将平衡插头统统按一遍,以保证插进啊。

不是说插不进,是说电池端的平衡头接口,有时候用电流太大,或者拔插太多,导致原来的松紧度扩大,最终接触不良,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把电池端的平衡头逐个挑出来,然后调节一下再插回去看看是否能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插不进,是说电池端的平衡头接口,有时候用电流太大,或者拔插太多,导致原来的松紧度扩大,最终接 ...

嗯,我试试,希望可以

楼主(2014-07-15):
欢迎串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