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Gopro 固件升级教程~~ 让你的gopro 跟进性能~

楼主(2014-06-08):
因为买的是  套装版的gopro   买的时候  一直正常使用

原配是  V1.04版的

1080P 可以支持到50帧每秒

新的固件  升级到 2.0版以后    1080P 可以支持到60帧   720P  可以支持到120帧

gopro 性能得到部分的提升~~~

下面  说一下教程

首先

需要打开官方网站

http://zh.gopro.com/

然后点击  支持

然后点击   产品更新

目前高的固件

GOPRO 3  最高固件 3.0

GOPRO  3+         最高固件 2.0

然后就可以开始更新步骤啦~~~

当然你需要打GOPRO的 序列号认证一下

打开背面的电池后盖

拉出电池

你就可以看到序列号啦

大概是  H3+BXXXXXXX   一共 15个字符

大概分四部

第一   下载 固件

第二  插入TF卡  放入固件包

第三   插TF卡  在GOPRO

第四    开关机  GOPRO   然后就可以完成啦!!!

然后就完成啦~!!

升级完最新的固件以后

1080P  可以支持到60帧

720P 支持到  120帧

感谢支持~~

网友A:
请问GOPRO HERO 3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GOPRO HERO 3支不支持?

支持呀 网页上面不是

显示  gopro3  最新固件  是3.0嘛

网友B:
兄台,不用那么复杂,在go的手机客户端上面把更新打开,然后,有更新就自动下到手机里,等go链接手机的时候就自动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不用那么复杂,在go的手机客户端上面把更新打开,然后,有更新就自动下到手机里,等go链接手机的时候 ...

赞同。。。我也是手机升级的,太简单了。

网友:
新南  分享了啊!

网友C:
一直都支持60FPS和120FPS啊……只是N制式跟P制式不同而已!升级后你用P制式还是只有50FPS跟100FPS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支持60FPS和120FPS啊……只是N制式跟P制式不同而已!升级后你用P制式还是只有50FPS跟100FPS哦… ...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支持60FPS和120FPS啊……只是N制式跟P制式不同而已!升级后你用P制式还是只有50FPS跟100FPS哦… ...

再+1
一直都支持的,用N制就是60和120

网友:
顶你  谢谢分享

没有狗

网友:
用手机如何升级,请教  再哪里选

网友B:
主要是手机实时查看延时小了,支持更高的回看分辨率

网友:
火星归来,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