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轴距四轴不起飞。。。

楼主(2014-06-08):
轴距四百,
电池3S-五千二
电机2212-九百八KV
桨九零四七
电调二十A
飞控NAZA  V1,加GPS调参前先给电调单独设置油门,电机力道很大,有抬起感觉,可是上了飞控却没那么大力,油门在百分之五十以下时还正常,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电机突然加速,全油门飞机依然原地不动(电机转向正确)。发帖说我数字太多,不好意思只能这样写了,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在此感谢!

网友A:
桨安装反了吧?百分之五十是起飞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安装反了吧?百分之五十是起飞油门。

不让我上图呢
桨没反啊

楼主:
桨若反了,在给电调校准油门的时候也不会有抬起的感觉,但是一上了飞控超过百分之五十电机就突然加速转

网友:
看看是不是震动

网友B:
看图说话,没图,说不出来

网友:
油门在百分之五十以下时还正常,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电机突然加速----这太正常了,上个图吧,大家才好帮你判断

网友:
第一  可能你软件里电压设4S  而你实际是3S   所以一通电电压就是过低的 ,全油门都不起飞  。第二 起飞的时候 要用GPS 模式或者姿态模式 如果你选择的是 失控返航模式 可能就起不来(我也没试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调油门什么的没有校正啊,不然就算你控上是最大油门了但是没达到起飞需要的升力还是飞不起来的,还有计算下你的鸡鸡重量还有鸡鸡的满负荷载重。
如有说错之处希望各位老鸟拍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说话,没图,说不出来

泡泡老师来指导就放心了

网友:
又看到QAV了

楼主:
可惜啊,还没整明白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来指导就放心了

1、关闭电压检测,用双响BB
2、所有电调恢复出厂,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3、起飞重量多少?
4、50%油门以下,JJ是不会起飞的,过50%油门,你就要注意推油不要太猛了。
5、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关闭电压检测,用双响BB
2、所有电调恢复出厂,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3、起飞重量多少?

谢谢泡泡老师,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一次。

网友:
是不是飞控没有调平啊?不平,不让起飞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一次。

泡泡老师实在感谢,问题就出在电调上,重新恢复出厂设置校对油门后就可以起飞了,现在的问题是有点右偏,机架有晃动。起飞重量1500克。感度:

俯仰160
横滚160
航向角129
垂直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实在感谢,问题就出在电调上,重新恢复出厂设置校对油门后就可以起飞了,现在的问题是有点右偏, ...

重心问题,没事打杆收回来就是了,只要GPS定点时别老是往一边偏就行,
晃是因为你的机架原因还有振动原因,你应该从这二方面去找。
垂直感度有点低了,GPS模式航线飞行时会掉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