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高清数字图传LIGHTBRIDGE-使用报告002】信号稳定,略有延时,还有一丝丝小担心

楼主(2014-06-09):
本来也不想上DJI LB的,但是想想DJI花了几年精力推出的核武之一(记得2年前在DJI6楼办公室里,汪老板拿出一个大电路板说这个今后DJI会出一个数字图传,还会便宜很多),如果不上一下数字图传的话,似乎太对不起DJI了。好吧,那我就装套试试看吧
安装其实不难,也就几根线连接,就是排线需要拆机架。

DJI你能不能低调点,这个遥控器拿出去也太招摇了吧

小小一个发射端,集合了遥控接收机、图传发射机、OSD。

那我们装了LB之后,鸡鸡的重量是不是会又增加很多了呢?

换下来的这些东东和LB差不多,那就不会影像续航时间了

深更半夜忍不住要试飞一把。前阵子飞了VISION+,对DJI最近的数字式仪表有点熟悉了。地点还是在我们店门口,对比了一下之前用5.8G图传的情况。5.8G几乎一直会有闪,可能是在市区的影响吧,LB的画面一点都不带闪的。但是LB的延时肉眼可以有所察觉,个人感觉大概在1秒以内,帧数貌似只有10FPS。
由于LB传输了遥控器信号,和之前直接用遥控器遥控的手感有点不同了。首先GPS开关的限位要重新设,其次摇杆有点设了曲线的感觉,转头需要打到一定位置才有反应。
以上几点还可以慢慢适应。只是有一点比较担心 - 在飞行的时候我切换了一下画质,画面随即超级延时,那就无法借助FPV画面飞回来了,但是OSD也和画面一起延时了,只能目视飞机飞回来。不知道正常飞行飞远了如果遇到信号丢失之后也这么延一下,就不知道怎么飞回来了。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用这个高清图传,但对于延时却是感同深受。
DJI产品虽然不错,缺点也是很多,比如我的精灵2带三轴云台,介绍说是续航25分钟,加了原厂的图传,Iosd,只有10分钟,飞到不能飞,勉强12分钟(图传单独供电,2s,重量忽略)
有点失望。
想请教,楼主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装备好,相机更好

网友:
这个延迟对控制机器,有影响了。

网友:
手机怎么收视频?

网友:
大疆的这么久不做得完美点啊

网友:
做了那么久都不完美,看来遇到技术瓶颈咯

网友:
不错不错.景色非常不错

网友:
还以为是个路由器,哈哈

网友B:
之前蛮有期待的,试用了一下,感觉不过如此,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用这个高清图传,但对于延时却是感同深受。
DJI产品虽然不错,缺点也是很多,比如我的精灵2带三 ...

我也有 精灵2VISION+     飞行12分钟也就没电了呢  哪里可能飞到25分钟呢

网友:
有延迟对模型安全影响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蛮有期待的,试用了一下,感觉不过如此,放弃了

钓桑,不买不是你的风格啊

网友C:
延时跟手机也是有关系的。我的LB用Sumsung Note3流畅无比,用自己平时当砖头用的小米1就卡得不行了……

网友:
不错!必须顶一下

网友:
延时没有FPV的价值了

网友:
帧数低,还是米物,不考虑,感谢楼主务实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片也不好解答,全速飞行15分降落未报警·估计还能飞几分,你的10分是在是太少了

那你的真心不错,只能说我的人品有问题了,呵呵

网友:
你的15分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是满载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有用这个高清图传,但对于延时却是感同深受。
DJI产品虽然不错,缺点也是很多,比如我的精灵2带三 ...

这个飞行时间,DJI是瞎写的,只有phantom vision是25分钟真实测过悬停时间的,可以看出对比表中,相同的电池,完全不同的重量,居然标的都是25分钟。

网友:
鸡肋,已放弃,用回原来的5.8g.

网友:
虽说有延迟 但悬停 信号传输到地面给转播车用 这已经是重大突破 电视台对这个肯定欢天喜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延时跟手机也是有关系的。我的LB用Sumsung Note3流畅无比,用自己平时当砖头用的小米1就卡得不行了……

楼主,拍你无比流畅的手机监视视频让我们看看?!